关于普联双天线路由器的疑问❓

楼主(2020-07-21):
好的  写错地方了我这有一个TP的坏路由 2天线的老无线路由器  现在问题是  我换了个电容  以前是10V470Uf  我换成了10V 1000UF  现在还是不行 能获取到地址 但是  不能上网 我是用来当无线网桥用的  设置好后 可以获取到IP地址 但是 网络不通 连网关都ping不通  到现在没想明白怎么回事 希望大神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先直接当主路由看看能不能用。

不能同就扔了;能用的话,就去找做网桥口碑好的机型,看看有没有芯片一样的,刷一下即可。

三剑客自家的很多固件都是通刷的。

网友:
显然不是硬件问题,能获取到IP说明数据能正常通信了

网友:
楼上正解,光文字描述很难找到问题根源...

网友:
TP系的做中继各种不稳定,很不好用

网友:
10v的电容不是容量越大越好的,再找个470的试试

网友:
遇到过,可能是无线信号差,也可能是固件兼容性问题。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解答 哪个路由器被我拆了天线了 我以前买的几个路由器  看了下竟然没有这个功能  唉  愁死了
哪个破路由器竟然有tf卡槽还有usb 哎

网友:
呵呵,把换电容当成了万能的了。

网友A:
楼主这换电容是从K2那里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换电容是从K2那里学的?

其实吧  电容我是找了很久没找到合适的 要么太大 要么更大 小的太小 只有100uf左右 所以就找个1000uf的换上了 也是 现在就找出来换上电容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吧  电容我是找了很久没找到合适的 要么太大 要么更大 小的太小 只有100uf左右 所以就找个1000uf的换 ...

换上去的是固态电容吗?说是换固态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上去的是固态电容吗?说是换固态才有效~

不是 没有固态 其实可以用固态 我有费主板

网友:
换电容只有就是测速的时候电容两端的电压下降了在换,换固态是cpu或者电感旁边才换固态,因为那边温度相对高。主电容还是日化的电解好点,当然不差钱换尼吉康固态也不是不可以
或者就是长时间运行突然死机或者掉线可以试试换电容
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先恢复出厂或者重刷固件,最好换个手机试试

网友B:
内存风枪加热,换个新的2m的就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风枪加热,换个新的2m的就够用

2m什么意思啊 没明白

网友:
刷固件吧,这个根本问题不一定出在电容上,中继还是 用 斐讯的 或者极路由 腾达之类的,十几块包邮多的是

网友:
路由也换了吧,越折腾病越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2m什么意思啊 没明白

flash 2m的,我记得普联大概1000k左右 七八年没见过这玩意了,这个牌子修起来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 2m的,我记得普联大概1000k左右 七八年没见过这玩意了,这个牌子修起来很便宜的
...

内存芯片要那个 ?  哈哈 如果普通内存能拆到  我可以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