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双调谐鉴频中周的业余调试--以HA11225为例

楼主(2020-07-21):
对于很多喜欢收音头的朋友来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收音头总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灵敏度变低,音质变差等等。当你发现你的收音头,显示的频率和电台发射频率出现偏差,或者调准电台频率时,声音失真更大,有很大原因是收音头中放的鉴频线圈的槽路电容出现了问题,这种表面在瓷管上镀银的电容在空气中极易发黑故而产生频偏。

我有一台NEC8300E,中放为HA11225,在拆下鉴频中周,更换里面的瓷管电容,一个是47P,另一个是58P,然后用蜡封好。

一般来说,鉴频中周的调整需要扫频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易获得,不过在仔细研究其维修手册和原理后,发现用一只数字表也可以调整到最佳状态。

根据HA11225的PDF资料,将收音机调谐到98.1MHZ(成都在这个频点恰好有一个电台),然后调整靠近IC的那个线圈,用数字表的毫伏档,使R109两端电压为0,然后将数字表的红表笔接第7脚,黑表笔接地,调整另一个线圈,使AFC电压最低即可。

当调整完毕,你会发现,优美的声音又重新回来了........

网友A:
小时候对收音机太喜欢了,现在还可以随手画一个七管收音机的原理图。。。。。。

网友:
我做的FM收音机板还在路上,电路之前搭成功了的。用的本论坛“wulishui” 和矿坛“lihongran'”、“天天爱玛丽”两位大神的方案加上自己小调整而成。对于鉴频,我试了中周和陶瓷鉴频,感觉没多大差异,所以还是选择了后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对收音机太喜欢了,现在还可以随手画一个七管收音机的原理图。。。。。。 ...

随手画个调频收音机的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手画个调频收音机的图试试

调频收音机,有AFC电路,有限幅电路,有鉴频电路,有点复杂,并且这些参数记不清楚了。

网友(2020-09-15):
呵呵很好图文并茂

网友:
这个设计,从收音机到电视机,一直存在了很久,很少有设计人员去修改的

网友(2021-11-18):
您好,如何知道原来的瓷管电容的容量的?是测量出来的吗?

网友(2023-08-04):
非常有意义的知道帖

网友:
很久以前,修理这类调幅收音机的失谐故障,就是拆下这种谐调电容,擦干净氧化的表面,继续使用;因为那个年代不想现在这样容易找到配件。

网友:
楼主可以讲一下数字调谐收音机的校准操作吗?

网友(2025-08-29):
蜡封用平时生日点的可以吗?还是需要特定用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