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出口型灯泡,三菱电气??

楼主(2020-07-21):
1元捡摊。电球色到底是啥色?
纯好奇,100Ⅴ。场6N62K,芯SSL2109a
测了一轮,应该是仅R3断了。

网友:
1元钱价格无敌了,能用就赚到了,还玩什么自行车

网友:
“电球色”=白炽灯色

网友:
灯泡应该是正品的,

R3保险管烧掉了,应该是直接插到220V插座上面了,这个灯是到日本使用的,输入电压是100V AC

试一下更换保险管,把电解电容,也换成400V  4.7UF左右的,接上防爆灯泡试一下,运气好的话,可以白嫖一个日本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