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慧荣量产失败,实在找不到三星芯片的工具

楼主(2020-07-21):
优盘是个杂牌子的,硬件没问题,但死活找不到合适的量产工具,或修复工具

或者有没有其他格式化方法?

Volume: None
Controller: Silicon Motion SM3257 ENBA
Possible Memory Chip(s):   Samsung K9ADGD8U0D *2
Memory Type: TLC
Flash ID: EC3A98BF 94C6
Flash CE: 2
Flash Channels: Single
Chip F/W: ISP 150513-AA
MP: O0515V1
MPTOOL Ver.: 2.05.42
VID: 8564
PID: 1000
Manufacturer: USBDEV
Product: USBDEV USB Flash Drive
Query Vendor ID: USBDEV
Query Product ID: USB Flash Drive
Query Product Revision: 1100
Physical Disk Capacity: 32463912960 Bytes
Windows Disk Capacity:  30987644928 Bytes
Internal Tags: QV2R-TZ6L
File System: NTFS
Relative Offset: 315264 KB
USB Version: 2.00
Declared Power: 500 mA
ContMeas ID: D033-03-FF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6kjzm61XjRwhJNB9bDNGA
提取码:zhju

下这个版本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6kjzm61XjRwhJNB9bDNGA
提取码:zhju

多谢支持,但这套工具都扫不到,使用工厂驱动也不行。

之前那个工具,报错 Initial Param Fail (0F) (FlashID Not Found in DBF Database),这个要怎么破?

网友:
有心了找同类型 规格集齐接近的flash up list 文件  自己动手加一段代码

网友:
我十年前加这个论坛好像就是为了U盘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支持,但这套工具都扫不到,使用工厂驱动也不行。

之前那个工具,报错 Initial Param Fail (0F) (Fl ...

不可能扫描不到,只要是慧荣的主控,肯定能扫描到。
下个chipgenius,只要cg能发现,量产工具绝对也能发现。

网友:
手动选一下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