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烧毁了的车载吸尘器开关

楼主(2020-07-21):
拆一个烧毁了的车载吸尘器开关,在使用过程中开关拔不动了拆开来看看

原来是铁的不烧才怪

END

网友A:
船型开关不耐用的,什么吸尘器居然用上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型开关不耐用的,什么吸尘器居然用上这个

这不是船型开关,就是一般的拨动开关而已,沒用一点铜件

网友:
这种小开关过强电,容易烧毁,有时打火花还会焊住触点

网友:
我7.9元在拼夕夕买的车载吸尘器,买回来换1.5平方电线,开关上加个20安继电器就不会烧开关啦,开关控制继电器吸合,继电器接马达供电,马达很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