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大神 想给音响加装蓝牙模块,出了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0-07-21):
1.我把蓝牙模块直接并连到音响插上电源,蓝牙模块(5v1a)和音响(5v)均不能正常使用,万用表电压显示为1.5v,蓝牙模块天线那块几个电阻发烫。
2.音响调节音量的滑动电阻不好用了,直接短接可行吗?

网友A:
1:  你看看说明。蓝牙模块 BAT是最大3.7V还是4.2V 这是接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你看看说明。蓝牙模块 BAT是最大3.7V还是4.2V 这是接电池的

2:功放板的电源GND和 音频GND是否可以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看看说明。蓝牙模块 BAT是最大3.7V还是4.2V 这是接电池的

谢谢回答,bat接上5v1a充电器也可以正常使用,接充电宝也可以使用,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直接接到音响供电线上

网友B:
我怀疑功放板是9V供电的,然后把蓝牙板烧了。

网友:
这种功放板很多是12v的电压啊

网友C:
和我买的一样  我直接是用USB接口供电的 没问题 音质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功放板是9V供电的,然后把蓝牙板烧了。

音响供电是5v的,我测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买的一样  我直接是用USB接口供电的 没问题 音质也不错

我是并联到主线上的,插电就给音响和蓝牙板供电

楼主:
各位大神,不知道跟电流有没有关系?

网友:
音频输出到功放,加个隔离电容试试!

网友:
都是5V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共电最多会出现噪音,不会出现不能工作的情况。要么音响不是5V,要么你接错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