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新式电工剪(钳)

楼主(2020-07-21):
能剪,能横剥,纵剥,也能剪线槽

楼主:
顺序怎么打乱了

网友A:
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

网友B:
那么请问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网友C:
那么一把多少钱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请问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淘宝,拼多多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一把多少钱钱呢?

三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

看给谁用

网友:
剪切功能放最前面,剪多几次线得累死

网友D:
拉倒吧,最后用来用去还是尖嘴钳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拉倒吧,最后用来用去还是尖嘴钳方便

同意,支持一帖,
基本工具最靠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意,支持一帖,
基本工具最靠谱

看使用场合的,土建家装工程就不适合了,他们用的硬线,护套线也不多。这个是给机电工程放线、接控制柜用的,那种一下子上百根4、5芯的护套电缆,尤其控制线芯数多,一般剥线钳直接剪不动,有时还得用断线钳,这种钳子一把就拿下了,然后这种钳子下面有剥护套皮的,剥皮也方便了,不必用美工刀了,还有就是可以用这在电揽上做记号,直接拉几次就是几号线了,要是以前还得用斜口钳。
只是很可惜,除非是从底层上去的老板,或者自用,才会买如此样的专业工具,我记得有哪种夹美工刀片的铲子,一下我忘记使用用途了,有次干活要用到,让买就是不买,现场又没条件制作,最后半天的活干了几天,大家都不高兴。还有那种夹断锯条使用的工具,也是不买,宁可一包包的买锯条,后来我拿了一根往复锯上使用的锯条,结果几年都不用买锯条。还有该用管刀的地方,非要你用据拉,用角磨机,一分钟可以弄好的事,这样一弄要干几倍时间,人累心也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使用场合的,土建家装工程就不适合了,他们用的硬线,护套线也不多。这个是给机电工程放线、接控制柜用 ...

工具看给谁用

网友G:
不如一把斜口钳方便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如一把斜口钳方便适用

你是觉的我没用过斜口钳吗

网友:
看着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使用场合的,土建家装工程就不适合了,他们用的硬线,护套线也不多。这个是给机电工程放线、接控制柜用 ...

因为
只是很可惜,除非是从底层上去的老板,或者自用,才会买如此样的专业工具,
所以,
综合各方面的因数
一线的专业安装人员,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用的也是基本工具。
(补充一下,基本工具也不是一个若干年年一成不变老旧工具的教条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使用场合的,土建家装工程就不适合了,他们用的硬线,护套线也不多。这个是给机电工程放线、接控制柜用 ...

再补充说明,
举例,剥线,直刀,弯刀,非电工刀的裁纸刀,钢丝钳,斜口钳,剥线,
咱在不同的环境,或不同的时候,
都有用过,来剥线。

剥线钳,也是有用过不同结构的,

如果咱今天的工作,仅仅就是剥线,用一把专业后比较专业的剥线钳,是咱的首先选择。

如果工作不单是剥线,还有其他的事项,
一般的,咱也不拿多功能的剥线钳,
多功能的工具,在很多时候,
咱们工作中要用的功能也只是一项。。。。。

咱的意思,可能说明白了,也可能因为表述方式的不同,有些词不达意。

工具靠谱不靠谱,
在很多时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见仁见智的事,
适合自己的工具,就是高工具,

应该是这个理。

网友:
楼主这种很好用,用习惯的很顺手。说不好用的都是业余玩家。请问这种剥线剪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