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慧荣U盘SM3281N的折腾相关经验

楼主(2020-07-21):
结论1.  3281N和普通的3281不一样,从物理上就能看出主控的大小不一样,固件上也应该有专属的驱动
2.确实支持8CE,但应该需要专属固件
3.如果正常开出来的话,必定比3281更稳
4.3281N比普通3281更娇贵

开始讲故事

那是我出差前的一天
因为要出差了,想着随身带点大容量存储设备方便在高铁/飞机等信号不好的地方看片(我就是这么洒脱的BOY)
虽然手头已经有2246/2258做的固态U盘,容量方面2T/1T/512G都有,但考虑到手机的供电方面问题,还是决定用最纯粹的U盘主控
IS903老矣,3267/3268还没怎么折腾,固态U盘又不好使,唯一的范畴也就是我折腾最多的3280/3281了
正好市面上上架了双头/三头的3281 买回来折腾折腾亦是极好

这次买了3281N AB以及3281N BB
这俩玩意在开卡工具上被识别成了普通的3281AB和3281BB
(由于在出差,没法给你们其他图了,接下来请全凭想象)

首先我尝试了3281N AB贴唯一一颗0DFL 默认情况下正常开卡  成功

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我想贴个256G的双头MLC出来,所以我从旁边一个已经开好了的3281L上拆下一颗NW821
焊接上去后GG,我以为只是批次导致的问题,于是短接了一下重新开卡
噩梦开始 永远无法过检测固件那一关,一辈子卡在Download ISP 或者verify ISP
我以为是开卡版本的问题 于是换了4个版本,从最新的一路往下换,全部无果

我仔细查了电压相关的跳线,并尝试SB8 SB4等特殊跳线,均无果
放大镜看了下,以为是C口那边焊接的时候短路了,花了点功夫清理,还是一样的结果

白片高格工具不成,我尝试黑片低格工具
这玩意居然不认识NW821...
添加进颗粒后,高格说我设置有问题之类的,快速低格3小时后说坏块过多,普通低格6小时候后暂时放弃,我没那么多时间了

我认为这只能证明3281N对3D MLC并不友好,或许需要特殊固件(这个结论有待商榷)

日子还得继续

有人听闻我能做双头U盘(虽然最大128G)于是找我定了俩
前文提到最后一颗0DFL拿去做实验了,还在那测试热熔胶与金属外壳呢,肯定不能给别人

顺手掏了个0DDL 开卡成功,重新插拔后USB2.0勉强能用,USB3.0一副肾虚的样子
就那种很虚的U盘,点一下就让你插入U盘的那种(无法识别到存储之类的意思)
盘符疯狂闪烁(我很确认我的HUB供电很足,2T固态U盘都能插四个的那种)

我以为是固件版本问题,毕竟2.0能使3.0不行问题比较常规,解决思路是先换换开卡版本

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所有版本都一个吊样

我以为主控虚焊了,吹吹加工,也还是这个吊样

对着U盘我陷入了沉思,然后死马当活马医的把R44跳到R43(R43 3.3V  R44 1.8V  R45 1.2V)

OK  不肾虚了
看来3281N十分的娇贵

那么之前没有折腾好的另外两个呢?

很遗憾 跳电压对他们不起作用

看着外面已经热闹的天,凌晨7点了还不睡,下午我还要赶飞机呢

告别了最后一颗藏进昨夜的星,刚睡醒的人打着呵欠迎来黎明
天边开始发亮 云层透进微光,困倦的我结束一夜漫长流浪
我转身 听见歌声向着远方而去,萦绕在耳畔的喧哗也渐渐安静
悄无声息回到我的专属领域
懒懒地窝在了沙发中沉入梦境

网友:
膜拜风沙大佬,继续加油鸭~

网友:
我靠,3281N AB还没玩明白呢,3281N BB都出来了?更新够快的。

68pin的3281N官方datasheet里写明确实是支持8ce的,但贴8ce,正片工具显示12ce也是够邪门的。目前个人只贴4ce以下的闪存。

网友:
我以为就只有我的3281N是显示12CE的……我一度以为我手里几个板子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都贴4CE去了…

网友:
早上7点叫凌晨7点,咱们得时间观念确实不一样

网友:
3281那个272板子,我贴过9UHL,正片工具能开过,复制文件几十M就卡死掉盘,估计是坏块没抓完。换黑片工具开了三个小时半开好了,读150写90(缓外35)4k读9写2。玩不来

网友:
3281 3280  都是很东西,可是玩不溜,太难玩了。各种问题

网友:
这个是真的强~

网友A:
就™是工具问题,跟老版本的3268m工具8ce只能看到7ce一样

网友B(2022-12-30):
被你们这么一说,那我刚买的SM3281N BB ,怎么搞?还没开始动呢·~

网友(2024-07-03):
引用 网友B:
被你们这么一说,那我刚买的SM3281N BB ,怎么搞?还没开始动呢·~

我也买了2个3281N BB,本来打算双贴的,现在估计只能单帖做容量小一点的U盘了

网友(2025-02-06):
引用 网友A:
就™是工具问题,跟老版本的3268m工具8ce只能看到7ce一样

真的是如你所说!就是工具的问题!黑片工具识别正常8CE,正片工具识别12CE,搞得我都开始怀疑我的焊接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