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TP-LINK TL-WDR7632 MESH墙插式路由 扩展器 易展

楼主(2020-07-21):
咸鱼入了个TP-LINK TL-WDR7632。
本来打算选择像网件EX6150 EX6100墙插式扩展器,接入网线当AP用,选购原则是要有千兆网口,因为5G AC 433M速率也能跑满100M宽带了,如果是百兆网口会损失性能。墙插扩展器算小众产品,因为扩展器内一个无线网卡既要跟上级接入点通讯同时也要发射无线信号,实际的速率会降到标示的一半以下,但这类扩展器大部分配备了有线网口,大多数是一个,可以有线接入路由把扩展器当纯热点用,或者接入电脑把扩展器当无线接收器用,也可以不接,纯粹无线接收然后中继信号。网件有完整的产品线,从单频到双频,根据速率区分产品,只是价格不友好。国产的腾达 水星 TPLINK也有这类产品,但看下来,哪怕是TP最高端的WDA7332RE,无线速率有2100M但网口只是100M,pass。后来看到TP有个新的支持MESH的墙插扩展器,千兆网口,1900M速率,规格应该跟大热的WDR7650一致,mimo3x3,2.4G支持600M和5G支持1300M。还支持自家的易展,考虑到在房子里移动,如果不支持自动漫游,设备不能自动接上信号好的热点,网络体验会很差。TP的产品线也很全,WiFi6的产品也不少,能方便组网,关键是便宜大碗。之所以选择墙插而不是大个的路由,主要是想插墙不占用空间,房间没有其他设备需要网线接入。其他房间有地方,会选择7650,还多2个网口。

东西到手,真是大,巴掌大,有点担心占用隔壁插座位置,尺寸约11cmx8cmx5cm。白色带点条纹,中间有个指示灯开口,很小,启动后灯不算亮,刚好适合卧室,3种颜色指示状态。四根天线,上面的2根能直接打开,下面2根要绕270度。

拆解,在四边用撬棒慢慢开,能无损拆解,标签纸下面有颗小螺丝,为了防拆,因为靠卡口都能很好固定上壳了。

底面有个千兆网口,易展按键,复位按键。

对比以前的TP路由,还挺紧凑,不是一马平川了。指示灯做了遮光,不过只有一颗灯,做不做都一样,导光条连接上壳,花了心思。陶瓷散热片下面是功放,有2个对应双频,导热贴是软的,不是以前TP的散热片,用胶黏死,能把SoC拔下来那种。4条天线但只有3x3流,怎么办,总不能有一条天线是假的吧,于是下面看到有1条灰色天线焊接,只负责单频信号,左边黑色天线也只负责单频,猜测前者是2.4G后者5G,剩下2条负责5G和2.4G,用耦合器耦合信号,下面高清图能看到2个白色的原件就是了。即能让全部天线利用上,又节省了一个耦合器。其实我心目中理想的速率分配应该是2.4G只有2x2,5G则做到4x4,反正5G支持MU-MIMO。结果到手看到双频都是3x3,3x3 2.4G设备真不多见,变相浪费。3个用胶封住的接口是可插拔的,不知为什么这样设计,既有可插拔的接口也有焊死的接口,难道是频段不同的原因。用胶封住接口也不常见。

TP1900BN自家芯片,自带RAM。2015表示生产日期。
下面2串字,跟7650拆机的贴对比了下,不一样,不知什么意思。印字也不同了,以前的是MTK,现在改为TP了。
指示灯有遮光海绵。
下面有个6pin连接电源板。

附属芯片一览。ROM 4M正品TP无疑,电源管理芯片FR9854,RTL8211FS千兆交换机,因为主SoC不支持千兆,所以这套方案的路由都要外挂千兆交换机。不支持千兆有点疑惑,都很新的方案了为何不集成,难道是MT7620的魔改?
中间有个洞,连接机身和上壳的螺丝,为了埋一颗螺丝在标签底下,也是煞费心机。

4M,确认过眼神,是正品。

这堆外围电路如果能去掉,会节省很多空间。

红圈里是2路无线信号耦合的地方。如果一条天线只有单频就不需要,这让我怀疑,TP的其他路由这么多外置天线不止为了好看唬人,还节省成本。

跟家里的神器K2P对比一下信号,我房间隔了2堵承重墙,手机连5G速率不到100M,实际下载速度不到10M/s,但信号稳。
对比的时候分别关闭对方的无线,K2P主路由,WDR7632当热点用,局域网传输。也有信号强度测试。
传输速度实际看下来相差不大,9M/s对比8M/s,但信号格数低一格,3格vs2格。WiFi分析仪测试
K2P         5G -66dBm
               2.4G -55dBm
WDR7632 5G -75dBm
              2.4G -58dBm
相差有点大,K2P不愧为神器,7632测试的时候还试过自动断开,信号太弱。实际应用的时候还要靠多个组成mesh网络。

下面是变压器,因为天线卡住了,上面的主板拿不起来。透过那个洞只看到一个大大的变压器和电容,比同规格的12V 1A电源大多了,感觉挺有诚意。不止为啥tp突然堆料。

最后给主SoC和千兆交换机加散热片。大散热片方向应该转90度方便气流上升,像小散热片一样。

网友:
没人回复啊,我过来捧场了

网友A:
无线扩展器模式下,支持易展模式吗?

楼主:
补充一张使用图,刚好是一个插座的宽度。就算隔壁来一个一样的扩展器也没问题。

网友:
还是 喜欢腾达的万能中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扩展器模式下,支持易展模式吗?

还没真正用上,试了一下。我记得有3个模式,机器没在手头。
作为主路由,作为易展的从机,作为普通的AP。我用AP模式测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真正用上,试了一下。我记得有3个模式,机器没在手头。
作为主路由,作为易展的从机,作为普通的AP。 ...

我已经买了一对,测试可以,一个主模式,一个子模式,然后全部插到上级路由的lan口,关闭dhcp,就可以了

另外问一下,你贴的散热片和胶有推荐的吗?

网友B:
有个网件的6150,放在卧室里与客厅的6200配套,用了一段时间,发现一个问题。不管是有线扩展还是无线扩展,笔记本电脑与6150连接时的下载速度都不怎么样。同样的资源,与6200无线连接时,下载速度如果是两兆,与6150连接时的下载速度却只有几十K,至少要等几分钟过后才慢慢上升到与6200相同的速度,手机浏览却没有明显区别,百撕不得骑姐之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网件的6150,放在卧室里与客厅的6200配套,用了一段时间,发现一个问题。不管是有线扩展还是无线扩展, ...

ex6150么,确定选了接入点模式并接网线。
电脑下载是多线程,可能一开始速度没上来,要过一会。

网友(2020-10-10):
跟风买了一个,用下来感觉还不错,信号比K2P确实低了一些,可惜这款没有Guest网络设置。

网友(2022-09-13):
今天刚买一个,就看到这东西的解剖情况,谢谢分享

网友:
mtk和realtek的组合
tplink越来越有想法了

网友(2022-11-25):
tplink产品的需求把控非常好, 专注于核心功能, 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 稳定, 成本控制非常好.

网友(2023-06-03):
为楼主点赞。我的也挺稳定,就是最近感觉范围有点缩小了,来讨点灵感

网友(2024-02-16):
拆个3032看看呗

网友:
我有一个这东西!不太好用!手机连不上的它也连不上

网友C(2024-04-06):
我和作者一样,咸鱼入了两个TP-LINK TL-WDR7632,插电指示灯无任何反应。查询售后为2020年5月激活,(保修一年内可在当地,过保后需发深圳总部维修,售后报价已不如新购,无维修价值)。拆机后发现两台的电源板均起卤,且16V680uf电容鼓包,另主板上16V470uf鼓包。两块电源板供电测量11.2V略低,插主板后测量从2.5V至7.5V不停跳变。已网购上述两种电解电容,期待到货后DIY更换,但感觉没有这么简单,I don`t konw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和作者一样,咸鱼入了两个TP-LINK TL-WDR7632,插电指示灯无任何反应。查询售后为2020年5月激活,(保修 ...

清明节快递小哥人手不足,等了三天才拿到上述电解电容,电源板和主板上对应的电容逐一更换,更换后电源板输出电压12.18V,已恢复正常,主板负载电压11.8V,基本稳定,跳变情况解除。扩展器指示灯点亮。总结,tp-link7632电源板和主板电解电容质量良,能连续工作三年半基本达到设计寿命。建议:1.有动手能力的朋友可以尝试自行维修,更换电容延长设备使用寿命;2.夜间不使用WiFi信号时定时关闭或安装一个遥控插座,睡前按关,起床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