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变频神童B8516BF61显示FC故障检修

楼主(2020-07-21):
朋友家的海尔变频神童B8516BF61冼衣机近段时间显示FC故障,叫保修的说要换板好几百呢?晚上载去看了下。对变频的不怎么会搞。灯也不怎么亮。只叫他自已把主板信号线对插线截了直接接上(百度上说容易氧化变黑)试下先。第二天试了说不行。有空又去把底部变频板拆回来又拆防水胶测了信号线的各接口串联100欧电阻也没问题。时间的关系又放在一边。也有另的事要干啊。晚上又来了说了。第三天事较少下午有空又去拆主板。看到信号线都氧化黑了也把主板防水胶也拆了不少,测串联主板各信号100欧电阻也没问题。但二根信号线连电路板也氧化了。酒精清洗后再换线上胶。接信号时又发现4条直变频主板的其中2条也黑了(2米左右)。也直接换了2条线。先通电试机正常了再全部镙丝。到这应完美修服了。现已正常使用快—星期了。

这个洗衣机型号

这是变频主板

这4条线都氧化黑了

网友:
海尔的质量越来越不行了

网友:
敢问楼主维修完毕用什么胶处理你拆过的有胶的地方。

网友:
这样修完防水怎样处理??

网友A:
用料太缩水,根本用不住

楼主:
防水胶还是随便N多种胶水的。如硅橡胶/玻璃胶/等都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太缩水,根本用不住

是缩水太厉害了。电机小小的一点。以前看过三洋变频的。电机大的很

网友(2022-11-17):
是不是蓝色的那几根线

网友(2023-01-13):
楼主信号线是两根粗线,还是四根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