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借这个宝地问一下:空调安装高度1.5米会怎么样?

楼主(2020-07-21):
一般安装高度大概是两米左右。我想安装的低一点,比方说1.5米甚至于更低,目的就是想夏天或冬天直接靠近空调非常舒服。

请问这样的高度有什么缺点?

网友:
  优点是可以灌水,

     缺点也是可以灌水。

网友:
制热位置越低越舒服。缺点容易碰头且横竖看不顺眼

网友:
冷空气是往下沉的,而且天热出汗直接对着空调吹容易引起面瘫腰椎颈椎病。

网友:
头热下身凉

网友A:
制冷的情况,空调装得越高越好,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全屋的空气能充分冷热交换

网友:
制冷的话站起身来脑袋热,不过省电

网友:
你买个贵一点的,只可能冷得你感冒,不存在温度不够的情况,即使外面40度。

网友:
之前认识有个人,办公室午睡空调直吹,有一天面瘫了,弄了好几个月才恢复

网友:
热空气上升  冷空气下降   长期直吹冷气 等着天天感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制冷的情况,空调装得越高越好,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全屋的空气能充分冷热交换 ...

这种装法没一点好处。除了费电还是费电。
两米以下的空气凉下来就够用了,除非你比姚明还高。

网友B:
楼主不知道空调病吗?还敢直接吹?我都是开最小风温度开高了吹。温度太低对身体很不好的

网友:
不建议装太低,我身边就有人被空调吹的嘴歪了,治疗花了不少钱,还没完全恢复,对着人吹冷风,很容易导致各种疾病,包括身体关节出各种问题,夏天千万别贪图凉快,装两米高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知道空调病吗?还敢直接吹?我都是开最小风温度开高了吹。温度太低对身体很不好的 ...

我天天开15度!很多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天天开15度!很多年了!

你这……住海南估计也不会有人这么开的吧,对身体很不好的

网友:
我认为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美观,再说对着吹身体抗的住么?

网友:
我曾经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一家宾馆里看到房间的空调是贴地安装的,出风口向上吹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住海南估计也不会有人这么开的吧,对身体很不好的

如果空调能开0度,我想我会夜间打到0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空调能开0度,我想我会夜间打到0度的

你是住在太阳上的吧,说真的,打太低对身体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