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转电动车更换锂电池

楼主(2020-07-21):
48V锂电池装过两辆电动车行驶都正常,一辆比较老的电动车今天控制器烧了,换了个9管正弦波控制器,结果接锂电池电机不转,大灯和喇叭都正常,接电瓶就正常行驶,有知道的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锂电池电压高,放放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电压高,放放电就行了。

有没有别的办法,铁锂放电太多也开不远了

网友B:
16串铁锂满电也就54v左右, 应该还是控制器的原因

网友:
保护器有超压保护吧 电压高 无法使用的 据说开着所有灯 可能能行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串铁锂满电也就54v左右, 应该还是控制器的原因

刚才测了电瓶电压53.5V,锂电池电压54.4V

网友:
控制器设置不对,或没接对

网友C:
装铅酸电池电机会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铅酸电池电机会转吗

接铅酸电池正常行驶的,但是接锂电池电机不转,大灯和喇叭都正常的,就超压1V

网友D:
看控制板 电压上限和下限,还有锂电充满电压

网友E:
要么是控制器接线不对,要么是控制器买的不对电压买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测了电瓶电压53.5V,锂电池电压54.4V

正常电瓶充满能到56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控制板 电压上限和下限,还有锂电充满电压

我的充满只有锂电池电压54.4V,单体不均衡提前满了保护了,正常16串铁锂58V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么是控制器接线不对,要么是控制器买的不对电压买小了

明天核对一下控制器接线,是电动车专修那边修的,控制器原来的是500W,现在的是450W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明天核对一下控制器接线,是电动车专修那边修的,控制器原来的是500W,现在的是450W应该问题不大 ...

既然是找人修的就找人再看看呗,人家肯定比你有经验吧,配件也容易换,不行再换一个控制器试试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充满只有锂电池电压54.4V,单体不均衡提前满了保护了,正常16串铁锂58V多 ...

我是48V的,做成4组,每组单独充电,再加上均衡板,均衡性还好一点,不过每组里还是有不一致的电池

网友:
1 前两台电动车能用,可能功率小的原因  2 后一台电机功率大。3 空载后一台电动能否用 4 如果后一台功率大,电流大 其中一节电池不行,电压拉得过低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找人修的就找人再看看呗,人家肯定比你有经验吧,配件也容易换,不行再换一个控制器试试呗 ...

修电动车的说控制器太小,要11管的才行,我这换的是9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48V的,做成4组,每组单独充电,再加上均衡板,均衡性还好一点,不过每组里还是有不一致的电池 ...

我的铁锂一致性是弱点,16块电池里面有2-3块电池一致性不行,懒得拆了再换,就这样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