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开卡的几个疑问

楼主(2020-07-21):
之前一直玩的是2246EN,最近搞了2张2246XT,配 三星 K9LDGY8S1A 16Gx4=64G,2CE的颗粒,差点没搞死我。2246EN不管颗粒焊的怎么样,至少插入USB转接卡时系统能认,报错全在开卡程序中,基本不需要短接。2246XT焊了颗粒,插入直接没反应,以为虚焊了,重新拆下来焊,还是不认,重复拆装了几次,才想起来会不会是需要短接,果然........气死我了。

主控板是这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79052&extra=

2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大家。

1、2246EN基本跳好4X4CE的跳线,1个颗粒/2个颗粒/4个颗粒依次上,开卡都没问题。而2246XT是不是不能这么做啊,它的跳线2贴、4贴跳线是完全相反的,是不是一定要上满4颗粒才能开卡(跳线按照2CEx4跳的)。

2、上面这个开卡还是失败了,搞了几个小时没搞定。现象是,短接插入后,开卡没有Pretest,直接进入“Download MP ISP............”,一直走进度条,十分钟左右才报错,见下图。换了几套工具,现象都一样。自我分析不像是主控虚焊,因为拆颗粒前这个板子好好的。

网友A:
一般公版的板子,按照下面的跳线跳就行了。

不管是46en还是46xt,双贴其实有两种贴法,贴F1,F9开4ch,或者贴F1,F2开2ch,两种贴法跳线是相反的。不过为了发挥颗粒及主控的性能,双贴一般都是贴F1,F9开4ch,跳偶数跳线,而当四贴的时候,需要再切换到奇数跳线上。

你的颗粒上46xt后,不短接不识别的情况,我感觉可能是颗粒里还残留着在上个主控上的信息。如果焊上之前上测试架清空一下,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开卡不走pretest,是不是因为设置里,你把pretest选项取消了?设置图发上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公版的板子,按照下面的跳线跳就行了。

回答一下你的问题:

1、跳线:
没有找到F系列跳线,只有CE跳线,这张卡之前是东芝的片子,按照4CEx2跳的(偶数跳线),我改到4CEx4了(奇数跳线),兼容2CEx4。

参考的是这张表,其实跟你的是没有区别的:

2、开卡不走pretest:怎么说也开过几张卡了,这个错误不会犯的。

基本上按照默认配置走的

CE全认到了,上单颗粒的话,2CE分布在CH0、CH1。

一直走进度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答一下你的问题:

F1,F9,F2,F10不是跳线,是焊盘,哥们,这也是常识,你不会不知道吧。

卡download mp isp,可以先尝试短接上电,有概率能解决。

另一个办法就清空。如果手里有测试架,在上板子之后,最好养成清空的好习惯。

网友A:
我自己也被你误导了。

你这里描述有问题,开卡正常是先download mpisp,然后才开始pretest。你这个卡在download mpisp,根本还没到pretest的过程。

另外你可以换个其它年份的版本试试。之前帮人开过一块46xt+三星UFS(拉nand定义),也是开卡卡download mpisp,试了几个版本,最终找到一个不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F9,F2,F10不是跳线,是焊盘,哥们,这也是常识,你不会不知道吧。

卡download mp isp,可以先尝试 ...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真不知道,

四贴双面板子,默认主控面F1,F9,背面F2,F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贴双面板子,默认主控面F1,F9,背面F2,F10。

我是2张板子闪存互换,另一张2246EN+9EDJ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卡在Pretest一致走进度,我估计2个都是清空的问题,不是CE的原因。以前都是方立家直接进的片子直接上2246EN,所以没遇到过这些问题。
清空架没有,不过手头有903、3267的U盘主控板,实在没办法的话,找个时候焊上去清空试试看。

网友(2022-08-08):
引用 网友A:
F1,F9,F2,F10不是跳线,是焊盘,哥们,这也是常识,你不会不知道吧。

卡download mp isp,可以先尝试 ...

问一下大佬 这个 清空架应该用那种的   是每个芯片都需要还是只要清空 第一个颗粒  看到你们的 讨论 感觉自己很小白啊  我 今天拆到 一个2246XT 第一遍 开卡 是可以过的扫描有坏道 结果跑了一个RDT 后 参考 RDT开卡的过程 也变成这样了 一直是卡 这个download mp isp

网友(2023-03-02):
遇到同样问题了,原来设置120G开卡成功的板子,重新开卡容量设置128G报错,再就怎么弄都卡 download MPISP了。 没架子,有啥办法不?楼主解决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也被你误导了。

范总,我遇到同样问题了,原来设置120G开卡成功的板子,重新开卡容量设置128G报错,再就怎么弄都卡 download MPISP了。 没架子,有啥办法不?2246xt+三星都ufs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