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白入手了一个3kw的逆变器,请大牛们过个目

楼主(2020-07-21):
说是纯正弦波,不知道是否足容。请大牛们说道说道。

楼主:
牛人快出现吧

网友:
看不出好好坏,只是觉得线有点乱,,而且都是一个颜色的很难区分啊

网友:
接线乱,没有什么特别的。

网友:
小组装厂的货?线乱多变压器多

网友:
这线,能这么乱,还全红色,不能分一下色么?看线也不是正经东西。

网友:
凌乱的电线,垃圾的做工,一看就知道是山货逆变器了

网友:
应该是修正正弘波,如果是12V供电逆变,肯定没有3000瓦,线很细。

网友(2020-11-23):
不考虑体积重量, 应该上工频逆变器, 耐操才是硬道理!

网友:
要这么多变压器吗?这么感觉不靠谱啊

网友:
一千瓦应该有,杂牌货山货

网友:
感觉不太正规

网友:
修正波吧,正玄波不太可能。

网友:
是纯正弦波逆变器

网友:
一看这变压器就不可能是纯正弦波,纯正弦波变压器应该是硅钢片的。这个是用电感和电容来把矩形波修成接近正弦波的。

网友:
看变压器个数三千瓦是有的。

楼主(2021-01-31):
谢谢楼上各位,看来得重新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