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浅谈在某鱼上捡漏的一些经验,做个合格的接盘侠。

楼主(2020-07-21):
由于本文纯手工打,也没有实图为例(主要担心得罪人),所以,建议有心的朋友认真仔细的看完。

很多朋友都会在某鱼上淘换一些故障件,一来重新开卡,二来拆颗粒做其他用。
在这里我分享一些经验心得,反正我淘到的二手固态,基本都是一次性开卡成功的。

一,看!
看,不是看价格有多便宜,而是要看卖家是个什么角色。点开他的头像,如果他发布了很多类似的故障件,那么建议,不要入手,卖家肯定是个老司机,没有便宜让你得,这些件基本都是短接了也不认盘的那种,没有接盘的意义。
但如果你单纯是瞄着某个型号的颗粒去的,那么可以试着赌一把。
那什么样的卖家值得去聊一下呢?个人卖家,不建议,因为标的价格基本都会偏高,聊还聊不来,毕竟不是生意人,也不太了解市场行情。这些卖家一般都是以某鱼类似价格再偏高标出,出不出货主要看价格。如果你觉得价格能接受,入手也无妨。但入手前依然要参考一下下面提到的,查!
我一般都会瞄准一些做硬件销售的小老板,他们手上的顾客拆机回收或者置换下来的故障件入手。价格公道,而且基本一手货,就算这些小老板平时爱折腾,没事也开个卡之类的,也没事。你要知道,这些小老板一般不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就算开卡成功了,也不愿意在自己的实体店销售,毕竟还要考虑到一个售后成本。宁愿某鱼出了,一了百了。
那么怎么确定哪些卖家是小老板呢。很简单,点头像,看他发布的东西,各种硬件都有销售的,U 板 内存 显卡。。好的坏的。。。。。这个基本就确定了,小老板无疑。
跟这些小老板聊,不要废话多,不要让他拆开了让你看主控之类的,人家不会理你。跟他主要聊价格,价格合适了就入!
那么,很多朋友会问,不拆开看,怎么确定主控型号,颗粒型号,以确定能否有固件支持开卡呢。这就说到下面一点了,查!

二,查!
查,这点其实很重要。因为这直接决定你到手的固态能否可以开卡。
查的就是某型号固态的主控和颗粒。正常品牌的固态,网络上都会有很多平台做测评和拆解。多查多看,基本八九不离十。
如何条件允许,可以看看背面的序列号,来判断生产年份和批次。跟测评的图做个比较。
至于查固件是否支持。本论坛内容基本可以有答案。论坛里解决不了的,基本也就无解了。

三,猜!
这个就是动脑子和赌运气的事儿了。上面我们提到的是知名品牌的固态,那么还有一些听都没听说过的固态,网上也查不到测评的,该如何判断呢
其实,也简单。第一看生产年份和批次,太老的不知名固态就不考虑了,没有价值。
近几年的不知名固态,其实基本都可以开卡,因为这些小厂都是以价格占市场的,会采用相对便宜和成熟的主控以及颗粒。不过这些颗粒就不要指望什么原厂正片了。能给你个拆机的正片就值得烧高香了。我一般遇到的不知名固态,基本一水儿的2246XT~2258XT的主控,配通路货的颗粒。

目前就这几点经验心得供各位参考,也是浅谈了个大概。如有意外情况,本人只能深表同情。
也欢迎各位大神补充。谢谢各位认真读完!

网友A:
上次50淘了块尸体intel 240G 给一个好友拿去保修换了一块新的回来...这才叫咸鱼捡漏,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50淘了块尸体intel 240G 给一个好友拿去保修换了一块新的回来...这才叫咸鱼捡漏,哈哈哈哈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50淘了块尸体intel 240G 给一个好友拿去保修换了一块新的回来...这才叫咸鱼捡漏,哈哈哈哈哈 ...

现在intel保修都要发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50淘了块尸体intel 240G 给一个好友拿去保修换了一块新的回来...这才叫咸鱼捡漏,哈哈哈哈哈 ...

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电子产品很难捡到心宜的东东了。

网友:
我也捡漏一次,99收的P3700  800G NVME   ,卡盘  加焊主控OK了  全盘校验2次 PASS 留着自己用了

网友:
比较赞同楼主观点,最可恨的就是那些明知报废的东西,还说不知好坏,给人一种捡漏的假象

网友(2024-11-21):
这么好的贴子,回复率不多啊。涨知识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多点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50淘了块尸体intel 240G 给一个好友拿去保修换了一块新的回来...这才叫咸鱼捡漏,哈哈哈哈哈 ...

48收了一块三星M2 SATA的512G PM871b,回来拆了颗发财电容就好了,是不是更捡漏

网友:
都是小黄鱼尸山血海里趟出来的经验,

网友:
跟着楼主又学习了,以后弯路可以少走点了。

网友:
喜欢看“bhzhangyu ”楼主的贴子

网友(2025-01-25):
吸取经验啦

网友:
总结到位,一看就没少踩坑。

网友:
这么说吧
我刚被骗一次
好在钱不多,买经验了
500G 西数黑盘,清零盘外观崭新套膜随便测的35包邮
我看到一个人卖20拆机的
不是专业卖家,只有四单买卖评价,没有差评。
心想反正随便用用,二手就二手, 20买了
回来一通电,咔咔咔敲盘
电脑不识别,换了xp win10  win7 都是一样的问题
翻车
就是说有些人连十块二十块都不放过,
真实想不通,至于吗?
然后我给他差评了。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