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这个128g的金士顿字库,可以做u盘不

楼主(2020-07-21):
为了试着自己做一个u盘,我拆了一个电信定制的手机,联发科的处理器,128g金士顿。
网上查了这个芯片,应该是162针脚的。
淘宝上一看,162针脚的主控板,都是usb2.0的,那么我的128g,用usb2.0,会不会太慢。
有没有usb3.0的主控推荐

网友A:
SM3267值得拥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M3267值得拥有

一看你就没审题。字库,要么emmc,要么ufs,这可不是3267能支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看你就没审题。字库,要么emmc,要么ufs,这可不是3267能支持的。

哦,我看到网上有这种接口的板子,以为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我看到网上有这种接口的板子,以为可以用,

我查了下,这个是BGA162脚位的EMCP(EMMC+RAM),32GB+4GB,支持上一些读卡器主控的板子,比如,mw6688,au6438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下,这个是BGA162脚位的EMCP(EMMC+RAM),32GB+4GB,支持上一些读卡器主控的板子,比如,mw6688,au ...

这种接口的3267可以上这字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下,这个是BGA162脚位的EMCP(EMMC+RAM),32GB+4GB,支持上一些读卡器主控的板子,比如,mw6688,au ...

接口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