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owon b35t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0-07-21):
早几年给公司买示波器的时候送了一个owon b35t万用表,留做私用了,其实拿回来也没用过几次,平时主要用UT61E,这两天神兽不在家,刚好有时间折腾,翻出来拆机看看。拿到的时候包括一个包,主机,表笔,测温线,鳄鱼夹,说明书,借用淘宝图片,我自己的哪个多功能测试座丢了,应该是无法测试hfe了,当然,现在也很少用到
参数指标

正面图

打开背光的样子,背光不是很亮,光线柔和,看着很舒服

开背图

背面有三个主要芯片,主控采用secmic的CS7729CN,网上没有搜到相关资料,主控的左下角是ADI的单芯片RMS-to-DC,提供100 μV至3 V可用动态范围,能够以高精度测量极低的信号电平

左上角为蓝牙模组,可以和手机连接,记录数据,显示曲线,同时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语音播报,适合一些不方便看表头的应用,蓝牙采用TI的CC2541方案CC2541 是一款针对 低能耗以及私有 2.4-GHz 应用的功率优化的真正片载系统 (SoC) 解决方案。 它使得使用低总体物料清单成本建立强健网络节点成为可能。 CC2541 将领先 RF 收发器的出色性能和一个业界标准的增强型 8051 MCU、系统内可编程闪存存储器、8-KB RAM 和很多其它功能强大的特性和外设组合在一起。 CC2541 非常适合应用于需要超低能耗的系统。 这由多种不同的运行模式指定。 运行模式间较短的转换时间进一步使低能耗变为可能
主板用了5棵螺丝固定,在拨盘四个角上均有螺丝,可以确保拨盘和主板接触良好

主板正面

屏幕下方,背光控制采用了SN74LVC1G08DBVR的与门电路

拨盘

定位装置

总体来说,这个表还不错,真有效值,5号电池设计,有背光,自动关机,特别是电流档支持20A,以前件的都是10A设计,配合上位机,可以做一些数据采集
手头没有基准之类的设备,和61E对比测试,没有明显差异

网友:
啥时间能把万用表做的和手机大小就方便了。 试想一下....  在办公室直接用专业的表或者示波器不好吗? 便携式万用表基本上都是带着外出用的,可是它的体积还是太大了。

网友(2020-11-10):
做工MP3 水准,不是专业仪表水准

网友:
做工的确还可以了,全部硬封装IC完美了

网友(2022-05-13):
表笔插孔是减分项。能做成像福禄克和安捷伦那种一体注塑螺丝固定就更好了。
现在有利的稍微贵一点的表都用一体注塑,螺丝固定了,比如UT61E+ UT191系列等。

网友(2025-03-24):
做工一般啊

网友:
4M的晶振,速度不会太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