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68开不成,有人帮忙看下是不是设置问题

楼主(2020-07-21):
双贴4CE  开 不成功

按照网上的教程设置

是不是什么设置错了啊,还是跳线问题

楼主:
需要跳线吗

网友:
把PRESCAN去掉

网友A:
低格找不到文件配置,别低格了,把预测勾掉,或者留个邮箱我发过去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格找不到文件配置,别低格了,把预测勾掉,或者留个邮箱我发过去一个。 ...

1033585726@qq.com

网友:
你这个的ce图片呢

网友:
正片还是黑片,选好工具

楼主:
去掉勾开也不行

网友:
这个颗粒我开过去了。双贴总共8CE    。12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