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大佬们这个msata的2246XT盘开卡短接哪里?

楼主(2020-07-21):
请教大佬们这个msata的2246XT盘开卡短接哪里?

我尝试了短接最右边的那些洞洞,都不行。

网友A:
就在那些洞洞里,有丝印的,用你现在拍出来的视角横着短接,如果不认盘考虑是板子或者主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在那些洞洞里,有丝印的,用你现在拍出来的视角横着短接,如果不认盘考虑是板子或者主控问题 ...

盘是好的,能正常读写的,我就是想试试开卡,这些洞洞我都是尝试两个两个短接的,有没有可能多个一起短接?

网友B:
ROM不就是吗。照片尽量不要拍糊。就这里3组,一个个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M不就是吗。照片尽量不要拍糊。就这里3组,一个个试吧。

好眼力啊,我试了还是不行,会不会是软件的问题啊。scan很快就结束了什么也没扫到。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找到问题了,确实是短接rom那两个点,是需要在加电之前短接啊,我之前都是上电以后短接的,不好用,加电之前短接然后上电,通过软件扫描瞬间就找到盘了。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找到问题了,确实是短接rom那两个点,是需要在加电之前短接啊,我之前都是上电以后短接的, ...

我还在想怎么办。2246EN好盘开卡就没短接过,直接开。

网友(2021-12-06):
一般就是rom  也就是J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