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不漏液的青色松下铁壳碳性电池,撸了一打,结局好笑

楼主(2020-07-21):
“没有不漏液的碱性”这话虽然太绝对绝对了点,但也差不多是既成事实了。南孚,双鹿,金霸王,长虹,小米,每个高档货都有网友的漏液案例。

我本人也被南孚聚能环腐蚀过一个电筒,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879
被双鹿尿过石英钟(还好及时发现未造成损失)

“松下铁壳碳性不会漏液”,有的网友有这种说法,于是淘了几天,天猫店下单一打。

青色(蓝色)的松下leak proof碳性,翻译成中文是防漏液的意思,是也。

收到货感觉就不对了,这包皮的外观歪歪扭扭,小作坊也不如,

姑且忍忍外观,比较这么便宜,可能是外观有瑕疵吧,

先称重量,5号14.5克,7号8.6克

电压也测一下,5号1.65V,7号1.63V

电压果然一致性也不能强求:

楼主:
解剖一个5号AA电池R6PNU

8颗电池有5颗的包皮是这种皱巴巴的

过期时间2021-12,意思2019年12月生产,这库存时间有点久啊

电压1.655V,(高于碱性的一般1.62V左右)

净重14.38g

撕掉皮,这。。。不用拆,撕掉皮已经是可笑的结局

拆吧,皮都撕了,不同于碱性咬屁股,碳性是要咬脖子的

最后一张拆得彻底一点

锌筒重量3.91g

碳棒1.09g,碳棒留着干什么呢

楼主:
结局:好笑啊

网友:
  表和秤不错,可以显示到0.000001。

网友A:
干嘛还买干电池,我都已经换成镍氢了,至少不会漏液,5块钱4节加上红包很便宜了,撸了10节5号10节7号,所有用电池的地方都换上了,至少做遥控没啥问题,过阵子准备D个4口充电器,现在手头只有个sony的2口的

网友B:
这是标准的锌-锰干电池啊,空载电压1.6V,正极为石墨加二氧化锰,负极为锌筒,电解质为淀粉氯化铵浆糊。
至于是不是松下的就另说了,从拆解图来看,应该算不错的干电池

楼主:
说好的铁壳呢?怎么变成了屁股铁盖?
松下沦陷了吗?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还买干电池,我都已经换成镍氢了,至少不会漏液,5块钱4节加上红包很便宜了,撸了10节5号10节7号,所有 ...

撸的什么镍氢这么便宜,发来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标准的锌-锰干电池啊,空载电压1.6V,正极为石墨加二氧化锰,负极为锌筒,电解质为淀粉氯化铵浆糊。
至 ...

看内部我也觉得做的还是比较实在,不知道外观怎么皱巴巴。
主要是说好的“松下铁壳”怎么变成“屁股铁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干嘛还买干电池,我都已经换成镍氢了,至少不会漏液,5块钱4节加上红包很便宜了,撸了10节5号10节7号,所有 ...

镍氢也漏液, 不知是否买到天猫假货松下充电池, 几十块四节。 想起都想哭。
某宝叫假货宝真的没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撸的什么镍氢这么便宜,发来看看呗?

不就是坛子里优惠购天天推的那种嘛,试了下电量还是基本够的,寿命嘛反正用在遥控里也不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镍氢也漏液, 不知是否买到天猫假货松下充电池, 几十块四节。 想起都想哭。
某宝叫假货宝真的没错。  ...

我那么多镍氢,有些都用了10年了,没一节漏液的,够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坛子里优惠购天天推的那种嘛,试了下电量还是基本够的,寿命嘛反正用在遥控里也不担心 ...

你不会说的这种吧?
充满电放着就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坛子里优惠购天天推的那种嘛,试了下电量还是基本够的,寿命嘛反正用在遥控里也不担心 ...

优惠购里哪个5.9元4节那个可不能用10年哦,自放电超大。

网友:
看那外皮也觉得是假的

网友D:
这家电池我也买过20只黄皮的碳性电池用于各个万用表,基本都用完了,感觉不耐用性价比不高,这不又改用3.2v锂电了,今天到货还没测试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会说的这种吧?
充满电放着就漏了

我买的倍量的,一直在用,还没漏过,我到现在为止都没看到过漏液的镍氢,人品那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优惠购里哪个5.9元4节那个可不能用10年哦,自放电超大。

那种就随便用用的,给遥控和无线键盘鼠标之类的用,寿命无所谓了,反正就这价格,至少基本不用担心漏液的问题,干电池我是不敢用的,就算要用也是用一次拿出来一次,放还得单独放,否则漏液了还弄坏别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家电池我也买过20只黄皮的碳性电池用于各个万用表,基本都用完了,感觉不耐用性价比不高,这不又改用3.2v ...

松下黄皮的店家自己也说是最差的。
3.2V锂铁还从没用过,不知道自放电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就随便用用的,给遥控和无线键盘鼠标之类的用,寿命无所谓了,反正就这价格,至少基本不用担心漏液的 ...

你习惯不错,可我就是不想拿出来,嫌麻烦。用过的电池再拿出来感觉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