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忍住,把自家小米电视2拆了,来扩下内存?

楼主(2020-07-21):
最近扩容成功了2部手机,外加修好了一台emmc坏掉的电视盒之后,就一直手痒。

看着家里的小米电视2的8G内存不爽,就一直跃跃欲试。

今天下班回来,没忍住,还是把它给拆了。

先看看设备信息

15年买的,至今已有5年多了,用着挺好,没出过任何问题。
本身音质太差,外接了一台漫步者2.1有源音箱,看个电影大片啥的,效果还算不错。

装的应用其实也不算少,容量剩余1G,其实也正好够用,奈何看着8G的内存就是不爽,今天就来盘它。

然后就是拆拆拆

设备标签。

拆机过程就不说了,网上很多拆机图解。

拆开后

内部布局一目了然,整体做工算不错的。今天要干的,就是左上角的电视主板。

各种线拔下来,然后把板子拆下来

这个板子,相比电视盒里的板子,大了一大圈。大大的CPU散热片,右边被遮住一半的是东芝的8G EMMC。

因为EMMC被CPU散热片遮住了一半,如果要拆装,需要先拆下CPU散热片。

接下来就遇到拦路虎了:

CPU散热片好像被某种比较强力的胶粘在CPU上,不敢硬撬,如果蛮撬,要么会导致CPU脱焊,严重的可能会把CPU连根拔起。

尝试着用风枪200度吹了一会儿散热片,想着下面的胶能软化,然后散热片就好取下,结果都是徒劳的。

最后……

当然是翻车啦

原模原样再装回去,继续服役吧

网友A:
这个完全没必要折腾,内存完全够了,我家一台海尔的只有1+4我都没敢动,散热片用导热硅胶粘的,估计要用小刀一点点割才行

网友B:
这个有难度的,不怕拆下来,弄出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完全没必要折腾,内存完全够了,我家一台海尔的只有1+4我都没敢动,散热片用导热硅胶粘的,估计要用小 ...

其实就是手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难度的,不怕拆下来,弄出问题吗?

如果emmc不是被盖在cpu散热片下面,个人倒是有信心不搞坏的

网友C:
我觉得电视机就是一个屏幕,管它什么配置,开机快没广告,显示颜色好,真4k分辨率就好了。声音有7.1家庭影院,播放用pc,看大片唱KTV不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电视机就是一个屏幕,管它什么配置,开机快没广告,显示颜色好,真4k分辨率就好了。声音有7.1家庭影 ...

用垃圾米电视就不要谈开机快,开机要看30秒广告。看电视过程中还时不时弹出广告。
换内存?我觉得换主板会更好,或者换电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垃圾米电视就不要谈开机快,开机要看30秒广告。看电视过程中还时不时弹出广告。
换内存?我觉得换主板 ...

楼主这个一看就是破解了系统,应该没广告了。

网友:
散热片要加热烤久一点,然后左右扭一扭,一定不能向上扳或者撬。本来想着进来看大片的,结果看到一个大型翻车现场。

网友:
你就是买了那个编程器想多玩玩吧我要有那个我也天天拆了

网友:
真是厉害,膜拜一下!!!

网友:
马扎子都准备好了,你就让看这个......

网友F:
裤子都脱了,你让我看这个

网友G:
用硅胶粘散热片最坑爹,温柔的扭一扭撬一撬不好拆,又怕大力出奇迹!

网友:
电视外接盒子还是最合适,想升级了,买个好点的盒子。拆电视机,弄不好,电视机都可能翻车,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电视机就是一个屏幕,管它什么配置,开机快没广告,显示颜色好,真4k分辨率就好了。声音有7.1家庭影 ...

电视对我来说,更多的就是插上U盘,放放U盘里下载的电影。我很少看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一看就是破解了系统,应该没广告了。

我还真没破解,还是原生系统。我更多的是插U盘,看下载的电影,除了开机之外,其它的广告骚扰不到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硅胶粘散热片最坑爹,温柔的扭一扭撬一撬不好拆,又怕大力出奇迹! ...

是的是的,坑爹的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裤子都脱了,你让我看这个

不好意思,补个美女图补偿补偿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视对我来说,更多的就是插上U盘,放放U盘里下载的电影。我很少看直播。 ...

还要U盘吗,PC直接输出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