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台电脑经常卡死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7-21):
请版主手下留情,这个问题已经搞了一个月,我也没搞好
经常在打游戏的时候或者听音乐的时候,或者上浏览器的时候卡死,反正就是什么时候都有吧

换过主板也是这个问题,换了内存条也是这个问题,后面发现硬盘占用率达到100%,但是我这个硬盘并不差,装系统使用的固态硬盘可以说是SATa接口里面最好的,并且换个硬盘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用固态u盘wtg开机就不会,卡死就是卡十几秒到40秒左右,被他卡一下,玩完一局游戏就会输

也拔除过机械硬盘测试,只装一个固态硬盘也是卡死,系统重重装过无数次,都是最新版的原版系统,装AMD的南桥驱动也没有用

这个是曾经做过系统的两块固态硬盘测试,不过这个也代表不了什么,两个硬盘也都能全盘写入不掉数,测试时候也没有发现速度明显波动及坏块区,换成品牌的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A:
固态硬盘拆除,用另一个固态安装系统试试,没有就用机械盘做系统盘,排除一下是不是固态的问题

网友:
换个华硕技嘉的主板试试看呢,

网友:
感觉是主板本身的问题了,检查下大电容有没有爆吧,感觉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win10要关掉Superfetch服务和自动更新,固态硬盘可能也有问题,创见的盘绝对不是最好的

网友:
换其他版本号的win 10试试

网友:
看你这电脑配置挺神的,一块SSD,一块希捷,一块西数,固态看着是500G,结果只分配了一个C盘,100G在用。显卡是N年前的6770,看样子是升级了一下主板,CPU和内存。电源是新的么?额定功率多少?

网友:
很明显问题就出在sata接口上,sata接口是cpu原生的,根源就在cpu上。用转2.5寸换到另外一个sata插口去。

网友:
创见怎么样都不算好,SATA里面860PRO才是第一

网友:
要排除供电方面的问题,主板或者电源里面的电容老化,供电不足。

网友B:
个人建议换个好点电源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换个好点电源看看,

我觉得也是先换个功能大点的品牌的电源试试先

网友:
鼠标键盘替换试试

网友:
这配置可以甩我电脑几个城市了

网友:
固态硬盘的问题,换一个三星或者英睿达的固态硬盘完美解决,本人线下实体店,经营电脑专业7年,这种现象是你的固态硬盘没有缓存,主控模拟slc缓存导致的数据搬运,会突然卡住或无响应,等一会就又好了,无限循环。现在固态硬盘120G以上的,特别是500G以上,几乎杂牌都这样,三星的750evo都没问题  也没贵多少,保证楼主一换就好,你也可以打开任务管理器,在卡住的时候  ,你的C盘会100%占用

网友C:
直接换硬盘试试,硬盘莫名其妙100%已经很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硬盘拆除,用另一个固态安装系统试试,没有就用机械盘做系统盘,排除一下是不是固态的问题
...

固态硬盘换过两个都是这个样,还有机械硬盘也全部拔掉过,也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硬盘试试,硬盘莫名其妙100%已经很明显了

固态硬盘换过两个都是这个样,还有机械硬盘也全部拔掉过,也是这个样子
我手上的这个硬盘吊打mx500都不是个问题,我手上电脑用的固态硬盘,规格都不差,这几块固态硬盘在笔记本上面使用正常

网友:
CPU内存使用率不高,经常卡死不至于啊,建议开启卓越性能,防止CPU降频导致卡机。

以前我的电脑也是隔一段时间卡一下,CPU使用率就像着了魔一样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动,开启了卓越性能以后就流畅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