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个东西一波三折

楼主(2020-07-21):
雨燕,手动空调档位开关,2和3偶尔会不转,动下就好,一定是接触不良了,相对来说是个电流不小的开关,放着不管可能会烧开关,4点到家的,拆吧

手套箱拆掉

主驾位拆掉块板

就这两

拆掉收音机两侧2个6的螺丝,10号扳手
从里顶卡扣,可顶出左下1个和右侧2个,这样轻轻一拉就出来了,面板不会撬出花来,

空调操制面板,两条拉线要从蒸发箱上拆下,不然拉不出来不好做手脚,卡片中用东西撬下

为了这东西不容易

然而这是可以偷懒的,拆完才知道
其实知道结构可以只拆手套箱,

这是卡住开关的
已经推到位
偷懒的话就是先拉下旋扭,然后从这撬下卡子,把开关推出来,先拆掉线,位置有,就是费点事拔插头

氧化了,接触不良
打磨,洗干净,上脂

拆手套箱,拔下旋扭,撬下这个卡子,推出开关,先拔插头后拔插头不知道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自己搞定

网友:
采用伞齿传动的旋钮头一次见到。以前只见到直齿轮传动的旋钮。

网友:
有个叫铜水 的东西,一擦,你的铜像新的一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