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立中内爆的可编程定时器

楼主(2020-07-21):
和我哥一起买的定时器之一,他这个用于电热水器的突然内爆废了,我就用于控制低瓦数的设备没有损坏。

背面,壳体都烫出水泡了

中间的小孔下是重置键

开壳一股烧焦味道

内部到处是黑灰,正面元件齐全。时钟记忆电池已经换过

背面应该是全桥爆了

控制板与电源板这件三线接插件连接。

显示屏倒是用导电胶条,不容易出问题

不修了,留着做备件。

网友:
看起来,是继电器引脚虚接,大电流导致局部发热,拉弧,着火。不像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
不要相信厂家的标称容量

网友:
控制板是分开的 应该很容易修复 换个开关电源给控制板和继电器供电就ok了 继电器可能要换低压的
我家有个金科德的控制热水器 用了5年多了 屏幕有点缺笔画,电池,cbb电容也都换过了

网友:
这种大万用插座经不起电热水器这种大功率用电器。

网友:
这个怎么能用于热水器

网友:
这种经不起大功率用电器折腾的,还是不要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