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修个开关,灯坏了,接着改灯修灯

楼主(2020-07-21):
汽车空调风速开关,氧化偶尔接触不良,防止烧坏,拆开打磨下
两插片有点黑了
氧化严重,23偶尔不通,碰下又好
拆解打磨清洗吹干

上点脂

装好装回,结果出差子了
空调面板照明灯,装回时灯丝振断了

这样的灯,只是壳颜色不同

长脚的粒泡坏了,然后想拆这个短的(雾灯里的)结果也坏了
很早很早从溜冰场边上捡回来的彩灯条里有这灯泡,找不到了,好像扔了,
这样的,还是改下吧
这是雾灯里的,座矮点,灯泡一样

尺寸很小,

全拆了!换led

串了个1.5k电阻,电流7ma多,led功率22mw,电阻上80mw

比灯泡亮了!还可以加大电阻的

实际差不多这样,

网友A:
没成功吗?这个简单

网友B:
                不能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成功吗?这个简单

开关好了,再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上油

原来有脂的

网友:
这是什么年代的车开关,做工不经看。

网友C:
散热没问题???

网友D:
我瞅你这像雨燕 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瞅你这像雨燕 是吗

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没问题???

非常小的功率!60ma的灯珠,用7  ma点

网友:
这是w系列的空调风机开关啊

网友:
那么小功率的灯珠啊,不错

网友:
太麻烦,我是直接在里面贴了两段12V贴片软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