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全封闭电动四轮微型代步车加装光伏板自动充电

楼主(2020-07-21):
        孩子大四毕业后,通过考试在泰州市工作,我们作为已退休的父母,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兴化城,2012年随孩子一同在泰州生活,好照应一些,他们俩人依靠单位的贷款置办了一套住房,考虑到婚后他们会有小孩,那接送上幼儿园的事儿,我们二老肯定得担着,自己腿脚不便,先行在网上买了辆5150元的四轮电动轮椅车,此车前后,可以各坐一个人,但遗憾的是,既不遮风也不能挡雨。
       由于多年前,用数学上的旋转矩阵方法玩15选5,人工排号,屡屡中奖,来泰州福彩中心领奖时,他们戏称我是中奖专业户,于是用这多年前存在那儿从未动用过的中奖专款又买了辆全封闭的电动四轮微型老人代步车,这样为以后孙子辈的后代上幼儿园作了先期准备,在这期间,先是将轮椅车加装了蓝色耐力板遮雨顶棚,和车前端可关可开的活动挡风挡雨透明板,又挖空心思搞成了可前、后独立,互不相扰的,控制轮椅车前进后退的行驶独立操控系统。
        简略的顺便说一下,福彩15选5改变游戏规则后,我深知其中厉害,一次都没投注过,至于3D,玩过,但最终结果是输!奉劝曾经的彩友,其他彩种,那些中大奖的幸运儿毕竟微乎其微,低概率的中奖事件,说白了,就是用一粒芝麻从远处朝缝衣针的针眼里扔,你真能投中吗?!

楼主:
       因为我有晕车的毛病,乘汽车就头晕目眩,频频呕吐,清明乘汽车从泰州回兴化上坟是个很难受的旅程,于是就对到手的四轮全封闭微型老人代步车打起了主意,试乘了一下,奇怪的是,坐在这电瓶车内,不管路怎样颠跛与汽车不一样的是,就是不难受,无一丝一毫晕车感,心内就动起了能否用这车开兴化的念头,接着,对车子的蓄电池容量,电机的功率,单位时间内行驶路程所消耗的电量,作了简单的估算,并开车进行实际验证,得出结论,单凭车上这20安时和30安时的两组蓄电池是开不到兴化的,停在半途中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必须再加一组20安时的蓄电池,于是买了一只同等容量下,而重量轻、体积小的磷酸铁锂电池。
       说干就干,冒着风险带着地图、指北针,朝兴化开,从泰州市滨江花园小区,开电动四轮车出发,抵达兴化市中医院富安小区,沿着S231省道,沿途要经过坡度有缓有陡的公路大、小桥共计26座,总里程约64KM。足足开了5个小时多,才抵达了兴化的家,马不停蹄继续开车,通过在小区内兜圈子,推导出蓄电池离用完还有10多公里的余量,这下我放心了。头脑子就是休息不下来,车前两个大灯耗电量是25瓦X2=50瓦,耗电量较大,麻烦的是,一旦灯泡坏了还得仰在地上换卸,就买了一个12灯珠的LED排灯装上,权当两用吧。又想到,日后每年回兴化的趟数会越来越少,车子也就在泰州市内开开,能不能不用市电给车子充电,而改成光伏板自动充电呢?二话不说,花钱再买与车子匹配的光伏板、与光伏板配合的充电控制器......设想圆满实施成功!紧接着在车内加装了车况电压、电流监控表头,同时加装了蓝牙3W音响,并将原先装在后座位下的空气开关,自动控制诸元全部移装至前面,伸手即控。

网友A:
扔多了芝麻还能中,这彩票的算法早就进了服务器了,一算就能完美避开,球随便操控。至于中奖概率高了,玩法就变了,必然的,就像你固定地方吧芝麻往固定的针眼里扔,多了自然能中,但快速移动的针呢?和快速移动的扔芝麻的位置呢!再空气中气流不稳定,OK,这样形容就是目前的彩票

网友:
泰州快速路全线竣工了吗?往兴化就怕爬桥,又长又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扔多了芝麻还能中,这彩票的算法早就进了服务器了,一算就能完美避开,球随便操控。至于中奖概率高了,玩法 ...

从来不信中大奖的 因为贪污腐败无处不在,这么大的肉谁都想吃 ,但是卖肉的可能不可能给你们吃到

网友B:
没图没真相,我是来看怎么改装的

网友:
上几组铁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没真相,我是来看怎么改装的

好的,我上图,您说话,那就叫看图说话。

楼主:
只有一组备用的,哪来几组啊?

楼主:
       我车内配用的是 超威电动助力车宻封铅酸蓄电池,6-DZM-20A  每组/4只装48V,我设置为:充电最高充至56v即自动停止充电,低于52v,即自动接通进行浮充。(6-DZM-30A-48V共用同一设置)车子行驶时等于给电瓶加上了重负载,电瓶电压会随着时间,不断慢慢下降,电瓶就会被自动持续充电。动力免维护蓄电池只要保养得好,寿命是比较长的,实算从2014年1月份到2020年7月份了,我的铅酸电瓶,也没撤下换过,仍正常使用,只不过容量会有所减小,这也符合客观规律。光伏板能提供的电流为2.5A左右,阳光下电流会大些,阴雨天弱光下电流会小些。

       光伏(俗称太阳能)电动车,它就是依靠光电效应将电能储存在蓄电池内,蓄满后随时听候调用。打个比放吧,家里水龙头滴水,一滴半滴没啥大用处,可是你看,滴几小时后就是一大盆水了,充电也是一个道理,呵呵.您想用一片光伏板直接驱动电瓶车,这等好亊谁不想?我也想啊!您硬是一定要用光伏板直接带动电动车,不是不可以做到,但首先要符合能量守恒的科学道理

       就谈2013年底,我花1万1干元在网上买的这辆XB-M信步牌,四轮全封闭微型老人代步车(徐州美世通电动有限公司产的),此车无刷电机的功率为650W,让它在平坦的马路上走动起来,在48V的条件下,至少得提供3个多安培的电流,如果考虑到上坡度较陡的桥,电流得有14个安培以上,您看一片光伏板够吗?!要想正常行驶,就需6片这种光伏板,重量与体积,我这种微型小车承载得了吗?

      这辆光伏小电动车的好处是停在哪儿,都会在那儿自动充电补充电能,晴天、雨天两不误。电瓶绝不会过充发热鼓包,充电平时毋需人为干预,一经开启,都是自动工作的。接送小孩上学和往返火车站一点没问题,只有每年清明,我回兴化祭祖,才要将三组电池用市电临时充满,平时在泰州,此车与市电无缘
       去年在泰州海陵路时代超市对面的岗亭内,有一本黑白影印本上面圈有市区电动(机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禁行的区域
海陵区:凤凰路以北、东进路以南、青年路以东、鼓楼路以西,禁区包括上述道路。还好,目前小孙女的学校在禁区的外边缘。不然对于腿脚不便的老人又是一个大心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