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某电共享充电宝-研究

楼主(2020-07-21):
前几天给别人装修商铺,捡到的,上图
一圈都是卡扣,紧的要死

背面,做工确实可以

是线圈控制销子,来控制充电宝能不能取出,不废话先拆个充电宝试试

充电宝有四个触点,搞不懂???难道充电还联网?
查手机试了下不能用,果断拆

看不懂,不懂电路板没办法。。。。。。
先拆主机把

看不懂,主板上有张卡,应该是物联卡,不知道插手机能不能上网

有谁知道这个充电包怎么破解么,求······

网友A:
破解它干嘛,还不如把里面的电池拆下来自己淘宝上花 2-30块钱买带快充协议的充电宝套件不香吗

网友:
充电宝没有联网,触点用来通信使能的。破解这种感觉无非就是改改电阻之类的,具体没研究过。还是买支持协议的主板来改比较好,这种共享的貌似不支持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破解它干嘛,还不如把里面的电池拆下来自己淘宝上花 2-30块钱买带快充协议的充电宝套件不香吗 ...

这玩意就是看上它自带充电线方便了

网友:
那个几个出点 用于充电和 主机通讯  你正常借出 给钱了  服务器会发送一个信号告诉主机  主机会选择一个写入正常借出数据然后吐出来  同时记录为谁借了        交还之后会锁定  你直接拿出来的肯定是不能充电的   看设计 有的是直接短接某个地方就能输出   比如    小电的Z3   有的只能换板  另外卡好像是专门的物联卡  还绑定了id 装手机不能上网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充电宝,不需要破解的,就可以直接使用;给充电宝充电是用中间那根线下边有一个充电口的;给手机充电的话,先把对应的数据线连好,按一下充电宝侧面的小按钮,就可以了;楼主,你试试。

网友B:
现在共享费用太高了,那天在街上临时用了下,每30分钟1.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共享费用太高了,那天在街上临时用了下,每30分钟1.5元。

共享单车也是,很多亏本后只能涨价。楼主的充电宝电路应该可以改下电路启动输出,充电座更不好弄,好像跟物联网卡绑定在一起。

网友:
他就是控制一个MOS  为什么不给他短路

网友:
拆电池  买快充板   综合利用。。

网友(2021-10-23):
这个底座带有gps,有没高手教下怎么破解他主板的定位系统啊

网友(2023-02-07):
小电二代,短接输出口边上一个8205就可以,12脚短接或者123都短接即可,为了省电可以拆掉主板上的红色报警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