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双温阀芯

楼主(2020-07-22):
龙头漏水,拆开看看。

网友:
所谓的陶瓷阀芯。

网友:
可以修复吗  有个水龙头也漏水了

网友:
量好尺寸,直接买新阀芯换最好,
我家里的有过开关吃力的现象,拆开检查又没问题,装回去也没问题,但少则半天,多则2周又出现同样的问题,阀柄都扳坏了,最后还是换阀芯解决

网友A:
阀体看上去有点象锌合金?不妨细查一下.如属实还是早点一起换掉.

网友:
锌合金,铁皮管,塑料头。。。

这种龙头用个两年就差不多了,漏水了换新龙头。。。

网友:
该换新龙头了,光换芯也顶不了多久

网友:
水龙头直接换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体看上去有点象锌合金?不妨细查一下.如属实还是早点一起换掉.

嗯,镍合金,最坑人,会被水腐蚀的逐渐碎掉。。

网友:
冷热水的水龙头阀心一般都是塑料老化开裂或者密封橡胶垫老化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