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吸顶灯,可以加装贴片灯板增加亮度吗?

楼主(2020-07-22):
买了个吸顶灯,单色36w,白黄一起亮72w,平时一般喜欢用白灯,怕36w不够亮,在某宝找到了贴片,因为这个灯是6个贴片串联起来的,我可不可以买贴片继续串联两三块灯片呢?变成8个贴片或者9个贴片 O1CN01HNEk1z1SGnlpffKpG_!!682352220.jpg

网友A:
如果36W 不够亮,那你的灯肯定是功率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36W 不够亮,那你的灯肯定是功率虚标。

虚标肯定的,72颗led72w,一个1w了,单色下估计12w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36W 不够亮,那你的灯肯定是功率虚标。

其实灯还没到,我只是对比别的灯瓦数,感觉会不会不亮,也许是因为其他灯虚标了瓦数

虚标不虚标暂且不讨论……讨论的是如果不够亮,我可不可以自行增加

网友B:
完全可以,我就这么干过,我买的吸顶灯几乎都被我这么加过,灯片全部加了导热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我就这么干过,我买的吸顶灯几乎都被我这么加过,灯片全部加了导热硅胶。 ...

如何确定可以加多少呢?总不能无止境的加吧?是看驱动功率来计算吗?

网友:
把黄色灯珠全换成白色不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确定可以加多少呢?总不能无止境的加吧?是看驱动功率来计算吗?

看电源电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源电输出电压

是看原灯驱动上写的参数是吧

网友D:
灯珠多了散热可能跟不上,反而坏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珠多了散热可能跟不上,反而坏的快

灯盘一共6个部分,预计加1-2个部分,不算多吧,测试了一下可以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看原灯驱动上写的参数是吧

驱动电源都有一个输出电压范围,只要加装的灯板电压在这个范围内就行。
如果添加的过多,就要和以前的灯板改成并联模式,在改动驱动电源的输出电流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电源都有一个输出电压范围,只要加装的灯板电压在这个范围内就行。
如果添加的过多,就要和以前的灯 ...

原来6个,加2个,添加的不算过多吧?

网友E:
看图片中驱动体积大小判断灯盘应该不大。干到30W努努力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图片中驱动体积大小判断灯盘应该不大。干到30W努努力还是可以的

灯神好久没有露面了,

赶紧按住

网友:
来学习学习,楼主改成功了吗?能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