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全网首拆,纽曼1.8英寸移动硬盘(60G)

楼主(2020-07-22):
很久以前的,那天翻出来了。当年也是价格不菲啊。
拆开看看吧。1.8寸硬盘应该是首拆。
纽曼

亮银镜面,指纹收集神器。

亮剑名称

厂标

开盖

以前里面有个安装座断了,板子移动。加了块海绵胶固定。

日立出品60G1.8英寸4200转每分钟

揭掉海绵胶

取下外壳

主控芯片

晶振

管子

后盖

这个座断了

主板和硬盘

找块胶垫(垫桌子腿垫)

厚度刚好

合盖

上电脑查看

磁盘整理

谢谢大家。

网友A:
啊?外壳不是写的1.8t吗

今天论坛图片服务器是不是有问题,只能看见几张图。

网友B:
60G比优盘还小,多少钱买的?感觉用处不大了

网友:
应该近千元,我当年780元买了纽曼+日立40G移动硬盘,前几年掉地上撞掉了磁头坏了,其实也没用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外壳不是写的1.8t吗

今天论坛图片服务器是不是有问题,只能看见几张图。 ...

1.8T是1.8英寸硬盘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G比优盘还小,多少钱买的?感觉用处不大了

硬盘的读写速度是U盘不能比的。

网友C:
。100多200M的写入速度的U盘。。300M多读取。。这盘倒是可以拿来换ipod的盘。

网友:
速度太慢了,之前X40/X41用的这个,不堪其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多200M的写入速度的U盘。。300M多读取。。这盘倒是可以拿来换ipod的盘。

应该就是iPod的,还印着苹果标

网友:
1.8寸的HDD比较少见,偶手上有两个拖洗把20G的

网友:
等牙膏中,有一个30G的,当年用积分在移动商城兑换的。

网友D:
这货不便宜,我手里还有南方汇通的1寸,cf接口,4gb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不便宜,我手里还有南方汇通的1寸,cf接口,4gb

我也有个一英寸的是摄像机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个一英寸的是摄像机带的。

对,那时候很多硬盘摄像机里面都是这玩意

网友:
此乃微硬。。。
====================
天狼滴汉字你威武雄壮,
晓月凑十个字儿,
就像疯一样。
一望无际的版块随你由着浪,
你的论坛和大地一样宽广。

网友E:
亮剑是咋回事~

网友:
纽曼1.8T移动硬盘 好大的官威

网友:
亮剑好评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电路做工比现在的移动硬盘板子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亮剑是咋回事~

当年电视剧亮剑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