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h开卡B16找个能用的太难了

楼主(2020-07-22):
2258h买的方力的u盘板,做工看着不错,就是软件太不好找了板如下图

试过很多软件都不行,谁能给个开这个芯片的软件啊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a4d2F-B0SLQa1j998KmPg
提取码:6sbe

请叫我雷锋!

楼主:
谢谢,我试试啊

网友:
B16的固件一大把啊....

这个是B17,不是B16

网友:
你买板子之前,开卡,不记录原有信息的吗?

楼主:
我以为是B16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a4d2F-B0SLQa1j998KmPg
提取码:6sbe

您这个软件也不行啊

网友:
试试这个吧,我都是用这个开的

网友B:
Toggle跳线没装吧?这个Intel颗粒,需要去掉

另外,你Auto能不能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ggle跳线没装吧?这个Intel颗粒,需要去掉

另外,你Auto能不能选择?

没装,选auto也一样不行

网友C:
500G的颗粒也不贵,上那么小有点浪费呀,01T才两个CE,02T不才4个CE,B16容量真的做大了,不过在SATA板子上温度跑圈颗粒居然比主控热,B18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我的02T, ID 和LZ的一样,用二楼那个版本就能开,双贴全盘跑圈能跑平均280。要不LZ先试试缓存测试,然后看看有没有掉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02T, ID 和LZ的一样,用二楼那个版本就能开,双贴全盘跑圈能跑平均280。要不LZ先试试缓存测试,然后看 ...

掉件不可能啊,在方力买的做工看着很好啊,缓存测试怎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G的颗粒也不贵,上那么小有点浪费呀,01T才两个CE,02T不才4个CE,B16容量真的做大了,不过在SATA板子上 ...

哎,我这是废物利用啊,固态坏了拆有几个颗粒用

网友: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