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桥的路上越走越远之,为许老师电桥加装一对电池测试表笔

楼主(2020-07-22):
多方参考学习后,觉得hc hp各自串接一个高品质电容 这样不改变四线接法,测量数据数值波动小,说干就干吧

先找到电容(映泰全固态主板上拆的) bnc插头(监控头子上拆)

16v270μf 不认识什么牌子的

找来红黑两种颜色的硅胶线14awg的
裁成4节

焊接 这个夹子座7,8年了吧。

这个原配的上中下轻,很不好用,价格还坑爹。

再找来开尔文夹具

做好了黑线

串联电容中 测得45mΩ左右,跳变很小

这是串联

好了

归零中

一块老手机电池,三星的,100mΩ

一节1号电池 已经不行了

双师,这边超市挺多的

一款9v电池

废了

几个循环的新三星电池
46mΩ

不得不说,三洋浅蓝头就是牛,十多年的电池,60mΩ

汽车电瓶(使用不到一年的)8mΩ
看下跳变情况

基本在0.2毫欧左右跳变 相比而言很稳定的了

电池型号 (带启停的)

结果测试过程中又损坏了4148 这回5颗坏

全部取下测量

左边5颗坏了,还剩下3颗好的

换上去以后 ,清零 正常

总结下来,每次测试高电压电池的时候 需要先给电容预充电  测试完以后需要泄放电阻 将电容内残存的电量释放掉。不释放掉,一接触红黑表笔就有可能4148坏

网友A:
主板拆的那个电容应该是日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拆的那个电容应该是日化的

666老哥6 还是老哥懂科学哦

网友:
省下一个毫欧表

网友B:
电容两端并联个开关,测完高压后按下开关就放完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两端并联个开关,测完高压后按下开关就放完电了。

好办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两端并联个开关,测完高压后按下开关就放完电了。

但是需要2个电阻,一个双开或者两个单开

楼主:
一些好欧表还不能测试电池内阻,所以应该是毫欧表价内阻测试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需要2个电阻,一个双开或者两个单开

为啥要电阻呢,你的电容容量也不大,看耐压也才16v,短路也不会冒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电阻呢,你的电容容量也不大,看耐压也才16v,短路也不会冒火花。 ...

借用矿坛shj117一张图
四线测试,2个电容,所以需要单独2个电容放电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