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一个能替代PS的图片处理软件

楼主(2020-07-22):
这个软件就是GIMP

界面和PS差不多

创建图片

安装方法 打开命令行 输入这个回车 输入电脑的用户密码就可以了(不同系统的安装方法不一定一样)

这个软件什么系统都兼容的 占存储空间小 使用方便

网友A:
不知道win下有没有找找去,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win下有没有找找去,感谢楼主

gimp是跨平台的开源软件,Linux、Windows、mac系统都有,不过和PS相比根本不在同一档次上

网友:
其实 krita 也不错的,
跟 ps 的相似度更高些

网友B:
那个好用那个免费不要钱用哪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好用那个免费不要钱用哪个

D版PS是不二之选
讲真,PS这类的商业软件,其功能强悍不是开源软件可以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D版PS是不二之选
讲真,PS这类的商业软件,其功能强悍不是开源软件可以比的 ...

敢问先生D版PS是什么,还望先生不吝教我!

网友:
这是一个功能强大,很接近Photoshop的软件。

Linux和Mac下我都用过,感觉不错,

学会这个软件,终身受用。

建议大家尽可能不要去用盗版的photoshop.

网友:
免费的图像处理软件还有一个选择,去https://www.ashampoo.com/cn看看,阿香婆的部分软件是免费的,申请一个账号就能使用

网友:
PS基本不用了,修图还是Lr方便

网友D:
我用Picosmos Picture Tool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Picosmos Picture Tools

这个简称PPT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简称PPT是吗?

这缩写好。

网友:
装个嬴政天下2020啊
话说gimp我也用过,但感觉比ps操作稍微复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