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菜鸟修显卡gt1030修复成功

楼主(2020-07-22):
到手看这卡挺新没有掉件腐蚀现象,拆掉扇热核心完好无损,装好开机正常响一声后黑屏不显示,摸散热有温度硬盘灯也正常读取,用万用表测量GPU供电0.85v显存1.35v均正常,拆下来用二极管挡测GPU对地阻值正反面正常排除GPU虚焊,后接DVI口还是不显示,现有的情况可以判断主板已经认了显卡应该是可以正常进系统的,其它的可能还有输出端和GPU电路某个地方有问题,bios问题显存坏都有可能,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还是决定先刷bios,把卡插PCIE二槽开机后用GPUZ可以识别,先备份好再到techPowerUp找替换的bios,先看到的映众参数和这卡基本一致还都是小品牌,下载好刷完插到PCIE一槽开机正常点亮,软件跑分游戏都正常到此维修结束,玩多年显卡bios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处理也很简单

最初接触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31869
七彩虹8500GT显卡修复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58056
拆HD7750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00821
修hd5750显卡不显示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34313
拆hd5450和gf210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17888
修复显卡VGA无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19956
修复GTX470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27911
丽台Q600不显示修复成功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97977
拆华硕gt630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53779
gt520报警不显示修复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69796
拆丽台k2000显卡小修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65996
拆影驰GTX280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27295
拆技嘉GT630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33488
拆hd4850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48054
拆9800gt刀版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26064
拆影驰9800gt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21304
拆hd6850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53935
拆迪兰恒进R7 250 E4 2G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9967
拆r9 nano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3851
拆gtx590核弹显卡+清洗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0144
拆映众gts450 2G钢炮显卡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8165
拆块世界最小的pci-e显卡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56954
给蓝宝石显卡洗个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248
一块用料非常奢华的名人堂gtx560ti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55
蓝宝石hd7770简修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1494

楼主:
显卡拆解加清理上硅脂

楼主:
显卡拆解风扇清理

网友:
那一坨有点多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啊

网友A:
硅脂不是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吗

网友:
做工挺好,修了哪里?

楼主:
不溢出gpu核心就不算多,凭感觉加吧

网友B:
我有一块280X跟你的一模一样的故障,有进桌面的声音。
刷过BIOS了,找不到方法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280X跟你的一模一样的故障,有进桌面的声音。
刷过BIOS了,找不到方法吃灰中。 ...

BIOS再多试几个参数不要差太多,实在不行再刷回原来的,查找输出端问题

网友:
技术高手啊

网友C:
打赏已上限了,打赏不了

网友:
绝对会溢出核心啊

网友D:
厉害了我的哥显卡都能修

网友:
这么小的显卡,50包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脂不是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吗

cpu涂硅脂的说法,不能涂太多溢出的硅脂流到cpu槽就坏菜了,我这个硅脂很廉价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我的哥显卡都能修

会点皮毛瞎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赏已上限了,打赏不了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技术不错。。。。。

感谢支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