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个中控的门禁控制板维修。求助

楼主(2020-07-22):
咸鱼上买了个读卡器,人家送了个坏中控C3-400的门禁控制板。
拆开发现。应该是雷击打坏了网口,2个75R电阻跟网卡芯片坏了。换了好的芯片跟电阻,发现能正常发现IP地址了,就是添加不上去,不知道哪里问题。检测过其他元件,基本正常,会不会是ZK1058395009408A这个主芯片坏了呢,但是偶尔能成功添加进去,测试其他功能也正常,但关电重启,故障依旧,求助下各位有经验的师傅,大概是哪里出现问题了?手上也有一个一样正常的板,对比下也没发现哪里出问题,

这个是原来的故障,打坏了2个75r电阻,一个网口芯片。换上去后,能发现IP地址,但添加不进去,报网络超时

换好后的主板

这个ZK1058395009408A应该是主控芯片??

楼主:
另外有大神知道这板怎么调试和提取固件吗

网友(2023-02-28):
引用 楼主:
另外有大神知道这板怎么调试和提取固件吗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不像是网络问题,能找到板但联不上,感觉是专用的什么板,要特定软件或环境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