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一个电烙铁温度计(GUNAISI TM-902C)

楼主(2020-07-22):
玩焊台需要一个热电偶温度计测温,以前图便宜买了十来块钱包邮的 TM-902C,用起来才发现给烙铁测温不如三端固定式的好用。

但是另买一个三端式的至少要三四十,甚至一百多。

测量烙铁温度并不需要特别精准,本着抠门的原则,PCB打样的时候借边角空间做了个适配板。

三端固定式的热电偶也是K型,和902C的测温线一样。只有红蓝两端是通电的,第三个端点无连接,只是“三点确定一个平面”,起到拉紧固定的作用。

拆掉902C备用测温线的插头,取它外壳的一边和金属插销,PCB板子上用螺丝固定热电偶,支撑脚也是螺丝做的。

补充内容 (2020-12-25 10:47):
20 楼附打样文件

网友:
挺好的,物尽其用。

网友:
我的和楼主一样搞的测温

网友A:
楼主方便详细介绍一下那个测量头的参数和制作方法吗?谢谢

网友:
这个没用过,用的是万用表上的测温头

网友B:
我都是用的万用表上的更省哈哈

网友C:
哈哈,同款测温器,便宜实用。
你还买个Y头,我是直接原来的拿跟镀锡线中间拉出来就当Y头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详细介绍一下那个测量头的参数和制作方法吗?谢谢

那个测温线是买的,几块钱包邮十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同款测温器,便宜实用。
你还买个Y头,我是直接原来的拿跟镀锡线中间拉出来就当Y头用了 ...

中间那个金属小方块我感觉还是挺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的万用表上的更省哈哈

万用表 UT61E,没热电偶功能╮(╯▽╰)╭

网友:
做的很美观,楼主买了不少测温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那个金属小方块我感觉还是挺有用的

是的,平时也就T12标定温度用下,所以没买那个
我镀锡线是在原来测温头上缠了几圈的,用来替代那个金属块

网友:
学习下,也试试

网友:
抻起来就是电烙铁专用测温头。

网友:
感觉还是可以的

网友(2020-10-23):
lz能分享一下打样的图纸吗

网友(2020-12-02):
楼主能分享一下图纸么

楼主:
打样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