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信仰在空中飘扬~松下EY7412与vessel 220USB简要对比

楼主(2020-07-22):
今天到货了一把松下7412,从7410发展到7411,如今7412却是一个电动螺丝刀手柄,依照型号数字排列感觉有点意外。

⬆️第一图,估计这篇帖子能上首页。就用这个图比较好。

⬆️⬆️拆包装,里面就两个批头。盒子感觉一般。盒盖比盒体还短一点,这个不评价。两个批头,一个数据线。

⬆️⬆️⬆️⬆️全方位简图。

威威与松下的对比。

以上简要介绍完毕。下面开始简要对比。
松下7412尺寸128×45。
威威尺寸140×45。
相同点都是尾部尺寸。
松下充电口没有防尘塞,充电指示灯只保留充电显示功能。(充电中红色,充满绿色)
照明没有延时,过载后照明灯闪烁并停机。
威威充电口带有防尘塞,充电指示灯兼容过载指示。照明灯有延时。单纯的只是照明。
两款电动手柄均可插双头或短长尾批头,转速同样是280转。威威的声音比较细腻,松下在对比之下略显粗犷。
松下采用前后两个按键控制转动方向,并且在松开按键一瞬间刹车。威威是前后推动式开关,没有瞬间刹车的功能。
没有电子秤,重量先不谈了。
亲测过几个螺丝,电动过载模式下,松下的拧紧威威能松开,威威的拧紧松下也是能送来。看来扭力基本是一样的。

暂时先写到这里,一定不足的地方,希望各位坛友来补充。本帖完毕。

网友:
松下的速度在快一点,带扭力调节就好了。

网友:
感觉威威更厉害。

网友:
这东西用不住啊,干电气我还是喜欢绿林的便宜实惠

网友A:
我正打算发贴,你就已经发了。

补充几点:
1、测试了一下力矩,松下约1N·m,威威约1.21N·m,扭力上威威略高一点。
2、松下为老式弹簧笛自锁夹头,威威为新式压力卡式夹头,威威旷量、摆动要好一点。
3、松下传动减速器为松下三瓣抱合结构,威威传动减速器为四齿咬合结构,松下要好多了。
4、松下电池为自产NCR18500A,持续2A放电;威威为聚合物电池,容量约800mAh;目前已将威威改成NCR18500A,要说明一点的是,经过咨询得知威威是国内代工产品,既有聚合物电池,也有16340动力锂电池。
5、经拆机,比较:
    1)松下电机为万宝至定制280机型,减速器为传统松下设计,还是保持松下工艺,每个齿轮中心柱外围有“油槽”,松下特有专利技术,尼龙齿轮为3、4个圆形凹点,金属齿轮为圆环型润滑槽,润滑脂为“御用”马扎克油。整体评价:机器工艺延续了松下一贯风格,电路同样如此;除外观不敢恭维外,手感还不错,人机互感良好;拆解难度五星,到手研究好多天才敢动手,几乎无损拆解开了。
    2)威威电机未找到铭牌,同样也是280机型,减速器为公版货,感觉像兆威的产品,效力还行,未使用HIOS技术,有些可惜了;润滑脂很一般,齿轮中心柱处少油、有黑色痕迹,说明润滑脂稠度在120以下,粘度也低于160,油脂攀爬比低于4:1,仅仅只是试机就出现轻微磨损;威威夹头不错,旷量很小,手感一般,上下推动开关不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正打算发贴,你就已经发了。

补充几点:

网友B:
有拆机图吗?想看看里面的构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拆机图吗?想看看里面的构造

不好拆,松下比较简单,威威的有些难。
拆的过程中没有拍照,也就一般的减速器结果而已。

网友:
拆拆拆,可惜没有拍照。
当时,是在堤防上防汛,无聊拆的,只拿着随手的小工具套装,也不方便拍照。

网友C:
在日本vessel的销量是最好的,大概发行的比较要早。松下ez7412价格要比vessel贵100多rmb,没想到国内发ey7412 .229就能买了,有点失望。自己心仪的是wiha的那款2代,国内没有,有了也买不起,anex的扭力头国内也没卖。

网友:
这种纯粹是玩具,细活干不了,重活干不了,当然,对于松下来说也是玩具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日本vessel的销量是最好的,大概发行的比较要早。松下ez7412价格要比vessel贵100多rmb,没想到国内发ey741 ...

定扭转接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扭转接杆多少钱?

国内目前没卖,大概200多块rmb一根。

网友:
我的也到了。包装里带的那两个批头,,长的比较难卡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正打算发贴,你就已经发了。

补充几点:

不知这两款充电起子的扭力能否扭动螺丝钻实木板?哪款自锁和同心度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这两款充电起子的扭力能否扭动螺丝钻实木板?哪款自锁和同心度好一点? ...

我把这两个工具都定义为电工用,不适合木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这两个工具都定义为电工用,不适合木工。

嗯,我查了下螺丝规格跟扭力对照表,1nm确实不适合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知这两款充电起子的扭力能否扭动螺丝钻实木板?哪款自锁和同心度好一点? ...

两款螺丝刀都是3N·m,用6.35的钻头有些勉强,也就是说3.5直径以上的就别想了,只能说钻钻木头而已。

同心度不好说,只能说旷量上松下要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款螺丝刀都是3N·m,用6.35的钻头有些勉强,也就是说3.5直径以上的就别想了,只能说钻钻木头而已。

同 ...

松下电动不是标1n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款螺丝刀都是3N·m,用6.35的钻头有些勉强,也就是说3.5直径以上的就别想了,只能说钻钻木头而已。

同 ...

如果有3nm我就买松下的了,可是你上面不是说1nm嘛?马云家也说电动1nm手动8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