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欧版的GP充电器GPPBT002GS

楼主(2020-07-22):
家里搜出一个GP 的镍氢/镍铬充电器,看了标签上只是表明的型号,输入输出电压,注意事项等,并未标明生产国,正面也没有GP的LOGO,也不知道是不是GP生产的正品。所以打算拆开来看看。下面是图片:

如图所见,电路背面元器件只有一个整流桥堆,电子器件都在正面,有一个八脚集成块TNY264P,三个三极管都是3906,几个二极管型号是SR160。这是两组两节串联的充电器,中间两槽是一组,边上两槽是一组。不装电池插上电两个绿色的LED等就亮,万用表测的电压都是3.15V,有些旧电池装上插电后,红灯亮。不知道是傻充还是智能充电器,充满会不会自动断电。

网友:
肯定傻充,而且感觉上是2节电池才可以充,单节还不行.这充电器激活电池都不怎么好用.

网友:
连接电池后3V还是稳定的(稍低些)就是啥冲
我的脉冲是开路3V   放一节电就是1.3---2.2V来回跳动,慢慢降至1.45-1.6V跳跳就不再跳了

网友:
这种不是智能充电器就没什么意义了,对电池也是很多伤害了

网友A:
总觉得串充设计有点坑,得两节配对才能用,有些像一节五号电池手电,和三节五号电池等用起来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串充设计有点坑,得两节配对才能用,有些像一节五号电池手电,和三节五号电池等用起来麻烦。 ...

是的串联充电就是不方便,松下和爱乐普的套装充电器基本上都是这种窜联方式的傻充,价格比较便宜,能单节充电的智能充电器价格都比较高。

网友:
串充0.6A,是不是太大了?一般0.2A左右。
我这个0.2A,可单节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