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老的胜利万用表 Victor 88C

楼主(2020-07-22):
岳父的万用表,一直闲置,表面很脏,保护套也不见了。
装上9v电池可以开机,索性拆开用洗洁精清理一下外壳和内部灰尘。

楼主:
二楼继续开拆

楼主:
发现V Ω Hz表棒柱脱焊了,直接掉下来,柱子表面氧化,用刀刮刮重新上锡加焊。

楼主:
主控芯片是硬芯,藏在屏幕下面,怕拆了以后屏幕显示会有问题,就没拆。旁边拍个照

楼主:
用牙刷刷灰尘,可惜没有油脂,不然给转盘上点油会更好。

网友A:
果然是好牛逼的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好牛逼的主板了

以前的表好像都这样

楼主:
大家有同款吗

网友B:
果真是老货了,现在都用牛屎芯片,一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真是老货了,现在都用牛屎芯片,一坨搞定

05年的货,十几年前的了

网友C:
硬芯片的少见,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芯片的少见,不多了。

现在都牛屎了

网友D:
去年9月,本地集市上见到一块88A,要价15元,最后10元买回来。买时做好了不能用的准备。拆开后发现不但没电池,连电源线也不见了,但其它部分没有修过的痕迹。接电源后有显示,但大多档位无反应。最后对比拨盘簧片,结果竟是多出一个(比较奇怪),并且剩下的有一个错了位置。最后复原后各档比较正常了(只有电容档稍有偏差)。后来给它配了一套表笔,并塞进了两块大容量的手机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9月,本地集市上见到一块88A,要价15元,最后10元买回来。买时做好了不能用的准备。拆开后发现不但没电 ...

真是神奇的经历,看来被人修过没搞好,15元不亏

网友:
羡慕你岳父买到好表了,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