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折腾SM3281BB+东芝9UHL(附SM32x工具开启prescan high/low功能方法)

楼主(2020-07-22):
近日闲来无事,看见园林家上架了SM3281BB BGA272的板子,于是便买回来两片。手头有闲置的1JFL,贴上去不认CE,便怀疑是板子坏,在修的过程中又整坏一个板子,最终没有测试1JFL.
进入正题
今年早些日子偶得9UHL 4片,用转接贴贴3281报错坏块过多,一番折腾后无果,便购买3268主控板贴上,速度很一般(读90写60 缓外30这样子)。上贴曾经提到,9UHL需要原生3281 272主控板才能开出。于是便拆下,贴上3281。
CE齐全:

开卡过程略,总之很顺利,一路过去也没有报错,一百秒内就开卡完成了,可用容量57.6GB。
重点来了:
复制文件进去,差不多几百M就卡死掉盘,重新插拔后识别,再复制依然出错。
起初认为是跳线问题,于是便跳上SB4,再开卡,问题依旧,于是换了一片同型号颗粒,问题依然存在。
初步判断是正片工具抓不完坏块。于是便找低格工具。偶然间发现,在UFD_MP/Setting.set中,加入此字段
EnableHighLowLvlFlow=1

可以解锁低格功能:

于是便使用低格,开到一万九千秒时,提示坏块过多。无奈之下只能使用3281BB低格工具,自行添加ID后,开卡耗时三小时四十分钟,报错坏块过多,但重新插拔后格式化正常,得到容量61.7GB。
AS测速:

(由于不明原因,4k测速十分缓慢,便作罢)
CDM测速:

跑圈过了,但是忘了截图,懒得再跑了.
文末再提一句:正片工具开好后,坏块数显示41,但用黑片工具开好后,坏块数显示85.看来正片工具还真抓不完坏块。

网友A:
正片工具不负责抓新增坏块,只屏蔽原厂+新增记录的坏块。新增坏块记录被擦除后尽量用黑片工具低格开卡。

网友(2021-04-02):
哥们你的工具能借用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片工具不负责抓新增坏块,只屏蔽原厂+新增记录的坏块。新增坏块记录被擦除后尽量用黑片工具低格开卡。 ...

所以比较好的作法是否==先用黑片工具低格抓坏块,再用正片工具高格量产(把速度开回来)

网友(2021-06-14):
引用 网友B:
所以比较好的作法是否==先用黑片工具低格抓坏块,再用正片工具高格量产(把速度开回来) ...

这方法试过了不行。

网友C(2022-03-26):
你好,你成功打开低格版本的工具能发一下么?我试了几次,量产时都提示有一个关于低格的操作文件不存在。

网友(2022-08-31):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成功打开低格版本的工具能发一下么?我试了几次,量产时都提示有一个关于低格的操作文件不存在。 ...

我做了几个3281ab原生272,直接成功,跑圈也OK,正片工具

网友D:
有没smi3281bb量产工具

网友(2022-10-16):
引用 网友D:
有没smi3281bb量产工具

暂时看到量产吧里面的都好像是黑片的工具多,usbdev里面有一个,似乎没有prescan。我也想研究一下prescan,怎么老是跑不起来呢。。。

网友(2023-05-28):
正片工具开了低格好像也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