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支队电力猫很热衷撸了一对玩玩

楼主(2020-07-22):
能在电线上传输数据,很神奇,电子爱好者必备呀。
谁知道电源输入哪里省的电容怎么配??

网友A:
电力猫不能跨空开使用

网友:
果然是好猫啊,哈哈:lol:prais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力猫不能跨空开使用

电力猫可以跨空开,最好能不超过两个;空开对组网的稳定性及速率会有一定影响。

电力猫不可以跨电表。

网友C:
非主流的传输方式?

网友:
这是个没什么卵用的东西

网友:
开个空调,开个热水器,电热水器烧一下水,你的网速不会超过10M

网友:
电力猫的速率与局部电力负载大小有关系?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D:
没省电容啊,那个就是单纯的输入焊点
这东西对网络要求不高不想走明线的用,不然mesh多路由acap都比电力猫好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力猫不能跨空开使用

为什么?空开触点太小?不是说不能跨电表嘛?电表后面有很多空开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省电容啊,那个就是单纯的输入焊点
这东西对网络要求不高不想走明线的用,不然mesh多路由acap都比电力猫 ...

桥接和中继嘛??

网友:
电力猫借用市电线路,靠类似485那样的差分信号传输,传输速率越快,信号频率越高,对信噪比要求也越高
而接头、空开、电表这些设备对高频信号会产生较大阻抗,而一些开关电源、节能灯这些设备会产生较多谐波干扰
造成误码率升高,自然会影响数据传输速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非主流的传输方式?

省了布线。后来被WiFi淘汰了,因为WiFi更不用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省了布线。后来被WiFi淘汰了,因为WiFi更不用布线

wifi 不稳定,如果要求速度不高比如lol,这个要稳定一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空开触点太小?不是说不能跨电表嘛?电表后面有很多空开啊 。。 ...

电力猫须在同一空开下使用,跨空开会信号中断,这个我已测试过,是用TP-LINK电力猫测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力猫可以跨空开,最好能不超过两个;空开对组网的稳定性及速率会有一定影响。

电力猫不可以跨电表。 ...

电力猫须在同一空开下使用,跨空开信号会完全中断,这个我已测试过,是用TP-LINK电力猫测试的。
或许与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空开也有一定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力猫须在同一空开下使用,跨空开信号会完全中断,这个我已测试过,是用TP-LINK电力猫测试的。
或许与不 ...

空开的触点不能通过高频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开的触点不能通过高频信号??

很多人都说电力猫无法通过空开,有网友说在空开的每个触点上都并联0.01uF/630V的电容就可以了,我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开的触点不能通过高频信号??

不是触点的问题。问题是空开里面有脱扣线圈,负载电流全部要从这个线圈里经过,这个线圈对于高频信号来说就是一个电感,会被阻断。

网友:
其实不稳定.浪费钱.我当初买好几对网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