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瑞华士收音头,问故障

楼主(2020-07-22):
收音机一直用着很好,最近发现一个方向能调谐,换个方向不能动,
现在发现两个方向都不能转动了。

瑞华士的收音头

单FM收音

内部非常漂亮

这个什么,高频头还是叫可变电容,用手拨,转动非常困难。

转不动

滴了点机油,还是转不动。
这个能转了,就能够调电台收音。
请各路高手看看,是什么道理?

网友:
调谐转不动多是拉线在轮上打滑,应该用酒精溶解松香,很淡的就够用,浓度太高酒精挥发拉线会变太硬反不好,很少量的抹在拉线上,就不滑了。

网友A:
多少钱买到的?我最近也想买个进口收音头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到的?我最近也想买个进口收音头玩玩

3千左右,音质非常好,听大电台,模拟味好于大多数CD机。

网友:
四空气联可变电容,那么多的中周,的确是高级货
用手转动空气联外面的尼龙轮,如果阻力很大的话,要查一下哪里卡死了,对于尼龙轮来说,这种带涡轮蜗杆的空气联,转动是比较轻松的
不要直接去拨里面的铝片,动片和静片之间的间隙会变,变了也就意味着电容量会变、谐振频率也会变

网友:
不错的收音头。

网友:
电路看着真舒服

网友:
古董收音头啊!

首先判断是拉线的问题还是可变电容的问题,有动手能力的建议将拉线拆下来,润滑各个转动轴,如果拉线过长的话稍微收紧一点。

网友:
在调谐拉线上抹一些松香沫,增加摩擦力

网友:
看下拉线,松了吧调下弹簧孔距,再不行给拉线擦点松香。

网友:
A76?不错的空气联收音头!

网友B:
机械传动部分,看拉线是否打滑;看可变电容是否转动灵活(拆下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传动部分,看拉线是否打滑;看可变电容是否转动灵活(拆下拉线)

看到晚了,我加了松香,拉线断了。
可变电容卡死了,加了点加油,转呀转,现在倒是顺滑了。

得买拉线换了。

网友:
WD40神油值得你拥有!

楼主:
今天打开机器,看到中间芯片是MC790P,不知道是什么功能。

网友:
好是好,就怕生锈

网友:
分清楚是高频头内部机械问题
还是连线的机械问题

楼主:
足足绕了2个下午,总算,绕成功了。

网友:
好久以前有一台TEAC的五连还是七连的空气连收音头硬是给朋友抢去玩了,后来想找个合适的都已经没有了,有喜欢的都是价格贵死

楼主:
这一台绝对好机器,两三千元,物超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