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机修复尼康Coolpix4500,E4500,镜头哒哒哒声音,大部分距离无法拍照和对焦

楼主(2020-07-22):
来数码这么久了,看到很多大师们的发帖,学习到很多知识,现在也自己网上查资料开始修复东西,昨天拆了一个3年前买的微距王4500,买的时候是好的,快递寄过来就出问题了。网上查了下,这个问题不少,也没有人修复的帖子,淘宝问了,说是什么对焦轴断了,得换,要300,死马当活马医,于是拆了,下面开始搞,请各位看官加油

先拆下镜头这边面板的8颗螺丝,,图3有个胶粘在上面,要截掉。

开盖子的时候注意有条插头要扯掉
打开盖子后是这样子

接着拆液晶屏幕这边的盖子。必须拆,不然闪光灯拆不下来。一共6颗螺丝。

去掉2跟排线,和闪光灯相关的。这时候最好把右边的电容放电,不然会电到人。。

用烙铁取下红黑2根线。

截掉胶纸。

镜头前盖的2颗螺丝,取掉后卸下镜头前盖。
闪光灯组件的2颗螺丝,取掉卸下闪光灯组件。
维修前后的情况表现

楼主:
下面就开始找问题了,首先是目镜联动的马达拆开3个螺丝,看里面马达带动那个胶块是否在正常位置,如果是就不管,如果不是就调整一下位置安装上去。有的机器哒哒哒声音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这里搞定之后看下面

这是目镜的2块镜片传动装置,如果是合拢处于这个位置,那绝对有问题,这时候就得拆开整块调整了。

一共3颗螺丝,拆开调整到合适位置,就是目镜传动装置始终得挂在哪根转动轴的凸起上面。全程。具体拆过之后自己理解。

完成图片是这样。于是花费2小时就把店家说的300多修理了,希望这里的老鸟多吐槽,谢谢大家这里是修理前后的视频,各位看看
https://video.tudou.com/v/XNDc2M ... 0.0&from=s1.8-1-1.2

网友:
看来还是买类似索尼博乐客定焦镜头口袋相机好些,大倍数接一个望远镜凑合用。

网友A:
老站有很多。镜头相机的拆解应该是个维修人员。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站有很多。镜头相机的拆解应该是个维修人员。发的帖子。

没有这个机器的这个问题。。不然我3年前就搞了。。

网友:
高人就是高人,思路清晰,判错准确,调准齿轮厉害,,,

网友:
高人就是高人,思路清晰,判错准确,调准齿轮厉害

网友(2021-10-03):
很好,要是全视频就更好啦!

网友(2025-03-26):
真是太感谢楼主了,我刚好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5-06-24):
我收了两部,一部镜头有问题,一部显示屏有问题,本想拆机后,把好的零件重新攒一个好的,机器,结果拆了一半,不会拆了,看了你的博客,没想到内部这么复杂,放弃了,当摆件吧。要不你帮我拆,我给你手工费,QQ:254525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