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48V电动车换控制器后可以用60V的电池吗?

楼主(2020-07-22):
主要是电机能不能通用,拆开看过60V和48V的电机没什么区别。

网友:
换60v控制器就可以,电机可以超压

网友:
电机没问题,仪表可能不适用,如果是液晶仪表的,一般有跳线可以选择,不然仪表电量指示会有问题。

网友:
那 要对比拆开60V电机才能说话。

网友:
没问题,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2020-09-06):
说的是新国标的400w电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