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求助 JBL OnBeat Venue LT城市节拍音箱 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0-07-22):
这个JBL OnBeat Venue LT城市节拍蓝牙音响不开机。拆机坛内有贴子。主控是stm32f105

主板正面

反面

板号

主控周边

蓝牙部分

功放

电源

主控大慨连接图

能与电脑连接,想读出主控内程序.hex备份,但报错

怀疑加锁了。单片机不懂,特求助各位大婶,有这音箱的程序吗?

另外,加电后,用手触碰指示灯排线,相应的灯会亮,是不是主控内程序没运行,这些端口没初始化,都是高阻状态?

现在出于利益考虑,凡是有程序的都进行加密加锁。
另外在官网上也没找到这款音箱资料。
各路路过的大婶儿给你提个意见呗

网友:
除了5块包邮别无他法

网友:
不用想肯定是加密的。

网友:
大神可以逆向现有的电路设计自己编写一样的控制程序;
山寨厂可以考虑找华强北使用特殊方法去掉封装用探针读取;
普通人,啥都没有,还是,洗洗睡吧。

网友:
这个真不懂,我这儿有个小度智能音箱开机亮蓝灯,不能任何操作,也怀疑程序没启动不会修呢。帮顶。

网友A:
怎么个不开机法?能详细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不开机法?能详细点么?

按一下开机键没有反应。正常情况下应该有指示灯亮的。这个指示灯不亮。单片机有一个输出控制电源转换的能使,一直低电平。所以音源切换、功放都不工作

网友:
有个门,禁,读卡器也是不开机白屏,供电正常,晶振正常,也是怀疑掉程序了,不用想了,加密的,淘宝店已跑路

网友A:
通常单片机检测按键都是拉高拉低,查查io按键到地或者vcc的通路

楼主:
硬件连接部分,检查都正常。怀疑是程序没有跑起来。所以ⅰo口是高阻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单片机检测按键都是拉高拉低,查查io按键到地或者vcc的通路

硬件连接部分,检查都正常。怀疑是程序没有跑起来。所以ⅰo口是高阻状态。

网友B:
这单片机,除非物理损坏,不然程序不工作少见,你测过单片机VCC与VSS之间的电阻了吗?大约450欧,单片机发热吗?,电压是在3.3v左右吗?能否直接给单片机连接一个3.3v,看看会怎样?

网友A:
先看晶振坏了没。。单片机坏的少。。多是晶振坏

网友:
奇怪的现象,MCU一般不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单片机,除非物理损坏,不然程序不工作少见,你测过单片机VCC与VSS之间的电阻了吗?大约450欧,单片机发 ...

就是给电源和地单独加上3.3V的电,jlink可以连接,但是读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晶振坏了没。。单片机坏的少。。多是晶振坏

晶体振荡器已经放过了。

网友:
单片机挂了就真废了

网友C(2021-04-20):
修好了吗?和你一样的故障,没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和你一样的故障,没头绪

没有修好,吃灰去了

网友(2022-11-21):
修好没,我的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