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路由器论坛!有没有openwrt 5G支持比较好的路由器?

楼主(2020-07-22):
全球路由器论坛!有没有openwrt 5G支持比较好的路由器?很多路由器刷openwrt后5G信号都不稳定!有没有哪个型号的好一点?

网友:
估计还是驱动优化的问题吧,openwrt要是都不好的话估计就只有原版的好了

网友:
高通系列的5g都很稳定啊,开源驱动支持良好。mtk其次,bcm几乎没啥支持。
玩op买高通就对了。

不过更好的方案是op软路由+ap,两者分开随便折腾不影响。

网友:
OP玩的是功能,你要玩无线.就用原厂,特别是BCM的芯片.
第三方固件都是爱好者搞出来的.没有厂家驱动支持.想无线好不容易实现

网友:
op无线不可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