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买了些便宜的有感无刷电机,想问可以用有刷的变速箱吗。

楼主(2020-07-22):
如果可以用就是固定有些难度,,驱动板也比较贵一点。

网友:
肯定不行啊,上点图看看啊再说说价格

网友:
现在大焊锂电角磨机那么便宜,直接买一个,里面有驱动板。个人DIY,有感无感无所谓。

网友:
基本不可能,一般无刷电机都比较粗短,而有刷电机相对又细又长,另外两种电机的轴径也差很多,电机轴齿轮更是难题了!

网友:
电机和减速箱能固定住,电机有匹配的输出齿轮还是可以的。但难度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