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做工还不错的老定时插座

楼主(2020-07-22):
最近坛子里拆定时插座成风,而我一直有个论坛收旧货时顺道收到的用纽扣电池的二手定时插座,也拆来凑个热闹。拆了发现做工还不错,对比大家拆的那些山寨风同类,算是给拆坛带来一股清新的风吧。

是个欧式插头,是德国或瑞士标准的,买来就插着个转国标两芯的转换插头。可以按天设置动作时间,一天可以动作4次,还可以以星期重复,一周内最多重复7天。

拆开是2块板,一块高压板,一块控制板,控制板上面是液晶屏。
纽扣电池盒采用抽屉式设计,用钢丝固定和做电极弹片,比较巧妙。

用的电线也很粗
输入插头和输出插座是上下一体的,这个设计比较好,可以让高压部分离数字部分尽可能远。底线铜条是直接贯通插头和插座的
拿掉插座的塑料壳,可见是双层结构,上层是作为插座的金属管,下层是作为插头的金属棒,插头和插座的零线也是贯通的,火线是断开的,需要经过继电器。

所有的触片都不吸磁铁,应该是铜的

安规电容和继电器看着都挺规整,

高压板上是继电器的驱动电路,还有一个像是上了锡的康铜东西,仔细看了发现是两个金属封装的器件把引脚绞接在一起然后裹了焊锡,坛里的大师谁知道是什么?

高压板的背面过大电流的地方都堆了锡,就是没洗掉松香

控制板用的是牛屎单片机,按键锅仔片

外壳模具还可以,给方LED都留了专门的小窗,液晶屏使用了导电胶

为了弥补导电胶造成的液晶屏后空隙,还有个专门的塑料件,用来支撑液晶和数字板

整体还不错了,都比较中规中矩。好了,装好收起来继续吃灰吧。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老货了,不过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欧标出口的做工肯定不能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