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国美GOME K1 手机128G存储能做U盘吗

楼主(2020-07-22):
一个国美GOME K1手机屏幕被小孩摔坏了,再修也没多大价值了,128G的存储要怎样利用才好呢?

芯片上的字实用看不清楚,对这块不是很懂,

网友:
看起来像是emmc,应该不是153的emmc,而且芯片有打胶,不好拆

网友:
看上去像三星的ufs,

网友:
有胶也算好弄,热风枪吹,勾刀弄就是了
但是拿下来,也就是做成u盘,但是速度一般般,也就那样

网友:
做U盘是它唯一的用途

网友:
ns1081咯...不然还能怎么办

网友:
不做u盘,还能干嘛

楼主:
今天仔细看了一下芯片上的字是 KMRV50014M 准备做个U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仔细看了一下芯片上的字是 KMRV50014M 准备做个U盘了

我拿个128G的优盘和你换吧。emcp扩容手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拿个128G的优盘和你换吧。emcp扩容手机用。

可以啊,我正愁不知道要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我正愁不知道要怎么做呢?

加你qq了。抽空通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