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简单单改个核达4815tvp为60多v给睿登供电

楼主(2020-07-22):
本次购买来的是核达4815tvp,通过学习研究和炸机,目前已经成功改为68v,有些技术细节大神都没公开,为了方便群友,推出本教程,对你有帮助希望能够打赏下

1.改输出电压,修改cn2第二脚上面黄圈内20k电阻,该电阻提高可以提升电压,降低可以降低输出电压,经过实测,24.14k能调整到59.89v(改变这个电阻能调整的最高电压了),到62v左右经计算在25k左右,68v到30k(睿登是1.1倍压降,使用68v电压,最好是替换掉输出63v 470uf和63v100uf的三颗滤波电容手头没有,就没替换,测量67v是29.20k电阻,没有,选用30k电阻到68v),电阻替换后输出也是在59v的样子,在进行下两步,这课电阻焊接技术高超的可以不拆该电路就能焊接上去,技术不行那就老老实实拆件吧

2.修改单片机检测电压限制,修改晶振旁边220k和20k分压电阻,调低20k电阻为,计算为18k左右能到62v左右,本次改用10k+两个10k并联+2.2k=17.2k电阻
本次修改后输出电压和第一步电压一致为59v

3.修改输出电压限制,下图运放旁边的01c 10k电阻改为8.2k,本次修改后输出电压为68v,到此改电压结束

焊接能力比较强的可以不用拆板,技术弱的需要拆板焊接,觉得有帮助希望能够打赏一下

网友:
虽然不是我想要的改为可调电压可调电流的,但也打赏一下。

网友A:
楼主什么时候研究下怎么改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时候研究下怎么改电流

电流刚够用,就不研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刚够用,就不研究了

楼主,我改了0到60伏,但是超过60伏就保护了,这个怎么提高保护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刚够用,就不研究了

输出电压保护,是不是只改你说的第三步就可以了

网友(2020-10-13):
按照这个思路 换掉输出电容 能不能改到90v左右

网友:
是双管正激的拓扑吗

网友:
好评,我的睿登还缺个电源没搞,准备用明纬。。

网友:
我的5005用的是中兴的48V,空载53V电流也差不多刚好,用了一个热风台的壳,方方正正的刚刚好

网友C:
感谢楼主 已改好 之前买的4815和楼主的不一样 单片机位置是两个集成块 电路不一样 于是又买了一个 昨天改好了

网友C:
我发现我改好的这个电源 输出超过500w就会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 已改好 之前买的4815和楼主的不一样 单片机位置是两个集成块 电路不一样 于是又买了一个 昨天改好 ...

你之前核达的4815发个照片我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我改好的这个电源 输出超过500w就会保护

已经查明原因了 我只接了一个风扇 所以限制输出一半的功率。原机风扇声音太大 已经改了其他风扇 要把风扇转速检测线接地 不然开机二十秒保护关机。而且还要把两个风扇检测脚都接地 不然监测到一个风扇 输出会限制一半功率

网友(2020-11-16):
要是可以改到90v左右就好了

网友(2021-01-28):
可以改120V

网友:
感谢分享,有空也改一下我的。

网友(2021-03-12):
原机风扇有无可替代方案

网友:
电源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改了0到60伏,但是超过60伏就保护了,这个怎么提高保护值

能说下详细改法吗